表头动圈断线修复的一种土办法

楼主(2024-03-26):
成都鬼市里5元钱淘了一个MF47表,表盘玻璃裂了,看着不太旧,摇了一下表头感到指针有阻尼,没有电池无法测动圈是否好的,赌一把收了。
回来一测表头不通,死马当活马医,想了一个办法土办法试着修复,找一个电蚊拍,
引出电网的两个电极,我这个外网是负极,内网是正极,
连到表头的正负引线上(表头与表的电路板断开),正对正,负对负,
打开电蚊拍电源,点触高压电击按钮,同时观察表头指针的摆动情况,若指针猛然摆动,
则表头断线已修复,若指针不动,可多试几次,直到指针猛烈摆动为止即可修复。
至少我的这个MF47表头成功修复了。

电蚊拍有高压,注意安全。测了一下2000v左右。
祝你和我一样运气好。

网友:
我买了一块摇表,表头有一组绕组的铜丝不通,拆开看,绕组引出线已经氧化发黑,轻轻一碰就稀碎了,87年的表,估计很多指针表都会有一样的故障,就是表头坏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当时好了后面会不会又开路了。

网友:
这个电流太小了,能够可靠熔接?

网友:
试过的,很难可靠熔接

网友:
祝贺死马表头成功修复。

网友:
以前这样修过一个动圈,过一段时间又断了,而且,测试数值也误差大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呗

网友:
     这种高压玩法早就有,用摇表高压打火接动圈,只要不是多处断线,一般都能通,但过不了多久,必断。

      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不说稳定与否,线圈儿的电阻如果超出了2.5K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