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松下hd100录像机磁鼓高速飞转不停怎么修

楼主(2024-03-26):
有一个松下hd100,故障现象是开机磁鼓就高速转,不停,正常应该是转一下就停的吧,有没有修过同类故障的老师给指点一下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机子挺新的,想折腾好了当卡座用,谢谢各位

网友:
测量一下鼓电机的电压吧!我在维修区上传过维修资料!下载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磁鼓飞转,则说明速度已失控,典型的伺服系统发生了故障,也就是电路的闭环控制系统问题。可以从鼓部分开始走线查找原头问题。如有图纸更好,无没有也只能直线查找故障。

网友A:
建议检查方式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方式开关试试,,,,,,,

赞成!其次检查磁鼓旋转驱动电路(一般是一个集成块)。

网友:
是装磁带后还是没有装磁带?

楼主:
没装带子就这样,谢谢各位老师解答,我又找了一台,准备用替换法找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机内结露就会磁鼓转,一般结露半小时通电就会正常

网友:
看看那些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就是重新插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