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芯片最后一弹东芝TD6720N制作过程实录

楼主(2024-03-26):
25年前,第一次接触电子行业,当时一个响亮的品牌步入眼帘。那就是当时日系IC霸主TOSHIBA。当年的东芝是新时代的东芝。也是我最喜欢的IC品牌。因为当时的索尼芯片在东芝芯片面前依然要低下高贵的头颅。可是到了今年却听到了东芝再次拆分的厄运。虽然我不是日粉,但是也替这个百年企业当年的霸主感到惋惜。记得当年刚参加工作那会,管理学松下,严谨看东芝,创新瞧索尼。幸之助简直是大家的楷模。可是到了现在怎么没有一家培训公司再提这些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是时代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代。那个年代的兴盛是永远无法复制的,除非能再有颠覆性的技术。不想那么多。继续我的DAC制作之旅。最后一个日系品牌TOSHIBA。为什么说到最后,因为还有一个松下的AN6806没有尝试。不过这个可不是说有就能有的。如果那个坛友能提供一下我可以帮他免费出板!继续说到东芝其技术是不用我吹嘘的。但是在DAC行业却是芯片凤毛麟角。只找到了多比特位的后续的一种TD6720N。看到小宝上面6元一片的价格直接下单10只。无奈第二天通知缺货。这怎么办,继续寻找。在换一家,10元的价格,再次下单10只。无奈第二天再次通知只剩下2只!问还要不要?对于我只是测试当然要了。二话不说付了5元运费直接下单。全新品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比PCM1704的身价低太多了。对于耳朵16位足以。下一步就是找一下资料。太少了。只有2篇相关的作品使用。还好有一个是德国的品牌。德律风根曾经用过。否则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下面展示一下图纸。还有翻看资料时发现坛子上面有人做TD6709N传说和这个区别不大,原本也打算做TD6709N可是价格太贵30元一只,还未知是否有货。所以算了。先仔细拜读了一下帖子。讲的太神秘了。说什么格式特殊,讲什么戒律清规。搞得头都大了。这下不敢按照常理出牌了。因为格式特别,无奈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芯片,这个东西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格式。我还是喜欢来一个双片双声道全平衡结构。就这样困住了。大神说格式不同,必须配TC9245F,可是我去哪里弄这个呢?2片TD6720N已经搞得筋疲力尽了。没有能力去购买另外的芯片了。而德律风根和NAD都是使用SONY的CXD1135Q,这东西现在想找到难于上青天。所以还是算了。等芯片回来在测试格式好了。查看PDF文件。除了没有格式之外都是些不靠谱的东西。还不如电路图写的清晰。耐心等芯片到了在议到时候测试再给大家惊喜。

楼主:
芯片到了。全新的两枚,没有丝毫翻新或者焊接过的痕迹。只可惜是SDIP30封装,转接座只有SDIP32位,2位必须要空着。测试时候使用座还可以。画板就没有意义了。最终还是会焊接一下。下面就是测试了。不可能一下就成功这是我的技术决定的。所以必须经过测试才能去画板。所以用跳线连接一下。这样对于测试格式最简单了。虽然有些难看但是还是完成了测试。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所谓的“格式特殊”完全是假象。必须配合TC9245F也不是一定要的。由于廉价芯片我只中意制作全平衡版本。所以即使真的需要TC9245F也无济于事。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制作。这个格式完全和SONY相同。只是少了WCLK。这也可能是大神所谓的特殊吧。跌跌撞撞的连接,可是搭棚方式难免会有一些噪声。这个先不在意。最在意的是晶振工作方式。与SONY CX20017完全不同。按照CX20017的晶振方式去连接完全不工作。难怪德律风根要将10脚XO引入电源。奇怪标称是XO。按照正常逻辑思维是晶振输出。可是这东西你不给他电源他就无法工作乃至全部噪声,最奇怪的就是这个了。难道当年的设计者想喝XO?所以才在最重要的晶振电源控制引脚标注XO?也未可知!所以这次开板注定不可能一次成功。现在格式已经可以确定了。接下来就是画板了。为了兼容插头还是要保留WCLK引脚,这样完全可以使用SONY专用的全平衡I2S格式主板,只是不去使用它就好了。晶振问题还是要按照德律风根的来制作。没有有源晶振所以无源是必须用的了。还好TD6720N这类也是异步方式工作。所以在不用激光头的时候完全可以降低晶振的频率让工作更加稳定。因为门芯片根本不可能支持67.XXXXM的频率。所以超过16.9344M即可正常工作。雅马哈使用20M。制作SONY的时候剩下一些35M。那么这次就还是利用35M工作就好了。也对得起昔日东芝的对手索尼。下面展示一下测试时候惨不忍睹的画面。不知道众位大神在面对加密SDIP引脚的时候都是如何测试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东芝芯片还有一种是斜体字母写的,也是正宗货;

遗憾手里没有照片。

是那种手写花体字的  Toshiba 吧

网友A:
我记得东芝芯片还有一种是斜体字母写的,也是正宗货;

遗憾手里没有照片。

感谢分享!

楼主:
隔壁论坛发烧友推荐NEC upd6376,这个芯片可以左右声道分入,最为喜欢完全的左右声道独立。所以这个帖子应该改成最后第二弹了马上去下单,无奈坐地起价,1.7元的价格瞬间涨到2元。无奈想要测试3角钱学费还是要交的。这个价格明显比我的第二弹LC7881贵2角钱。不舒服。腿比人家少,价格却比人家高。我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楼主:
线路相对比较简单。2只一起搞。周末得闲奋斗,周一汇报状况。

楼主:
2片主板,东芝成功0.5也就是一半,NEC全军覆没。不怕大家笑话都是大意失荆州。NEC如楼上所讲原本就是接上线就出声的东西。非要另类来测试。难免经历失败。先说说东芝。东芝芯片组装连接使用SONY全平衡格式完全没问题。这个是肯定通过了。但是晶振出了问题。也如楼上所讲。但是东芝设计有缺陷在此展现。使用35M晶振输出时,正半周也就是L声道出现削峰,负半周完好无缺。相同的线路相同的格式,使用67.7376M直接完美工作。无任何削峰现象。这就是说东芝的异步做的比SONY差好多。SONY完全支持35M与67.7376M的转换。但是东芝就不行。这估计也就是为什么极少厂商使用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东芝DAC不温不火的原因吧。再说NEC,使用平衡左右通道输入WCK做分离方案不可行。还要使用传统单线接入才能使用NOS。NEC再次开板待测。东芝只能被迫放弃35M晶振方案改用67.7376M才可以正常工作。具体到40M以上的晶振手头还没有合适的故此没有测试。但是估计削峰到40M以上会有改善也未可知。在此封贴测试完毕。大家在制作的时候可以以此参考避免弯路。附上两张削峰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