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音箱问题

楼主(2024-03-26):
手机接到海燕T241拾音口,很难获得理想音质,怎么改善?

网友:
请在线路中串联一个1M欧电阻试试。

网友:
收音机设计的时候,是根据标准来的,海燕T241属于二级收音机,频响不能跟音响相比,再者,其拾音口是跟电唱机的唱头匹配的,你跟手机的耳机输出口会造成阻抗不匹配,也会影响到音质。
其次,跟你手机里的音源格式有关,绝大部分的音源音质仅仅是能响就行。这个“其次”却是音质不好的最主要因素。
手机如果用它的自带音乐播放器播放无损,驳接到音响,音质还是可以的,最少可以满足一般的需要。网络上能够搜罗得到的歌曲,你就别指望有什么音质了。

网友:
收音机就这个水准了,没有法子。当然,手机上的音源也够呛。

你想,一套音响,就是HIFI入门的也要几万元,咋来的。

楼主:
用的qq音乐,但是为什么用电脑听就可以?

楼主:
有什么办法改善?

网友:
电平太高,加个电位器

网友:
有一些收录音机有AUX输入,把手机信号从AUX输入,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手机耳机输出要加个负载电阻,阻值接近耳机阻抗(可加在插座里),通过屏蔽线接到T241试试,

网友:
接塊 藍牙 接收模塊。

网友:
输入输出阻抗要符合要求,更重要的是信号电平要符合要求,至少要有一个转接电路。

网友:
这是音箱问题吗?你手机接的是什么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