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5Z4PA+6G2P+6P6P单端

楼主(2024-03-26):
院长的图,严格按图施工。同时还兼容6P14/6P15,一机三用。并不是直接用转换座插上直接代用14/15两种管,利用6p6p空脚,6P14/15脚位的不同,插上6P14时阴极电阻120R,插上6p15时阴极电阻75R。经过试听声音很好,感觉还是6P14/15更好听点,电功耗比6P6P还要大一些。机箱也是自己做的,烤的高温汽车漆,包括那个椭圆的电容,是利用微波炉电容外壳掏空,里面环氧树脂封装了两个150UF电解。整机信噪比很好,耳朵贴音箱上好像也听不到噪音。我感觉一部分取决于这个机壳比较大,原来设计师做推挽的机壳,空间比较大。在一个使用了CRCLC滤波,第一级22UF+15R电阻。+150UF+5H+150UF。

楼主:
交流灯丝,50R电阻两只串联中点接地。

网友A:
我喜欢这种古典风格的搭棚。

网友:
好规整,轴向电容在胆机里看着是真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这种古典风格的搭棚。

谢谢院长点评,谢谢您奉献的图。

楼主:
电源部分电阻看起来不同,其实是调试时候不同时期拍的图。最终图没拍。差不多布局就是这个样子。变压器没有中心抽头,用了4007+5Z4P混合整流。

网友A:
虽然这种换管子玩法很有意思,但毕竟6P14、15跟6P6P的跨导是不一样的,直接换时负反馈的深度、输入的灵敏度都会有变化,声音肯定会有明显的区别。我更倾向于前后级管子的合理配套。例如用高U管推6P6P、6P1,用中U管推6P14、6P15。有时间我也专门针对后两个管子画个专用的图。

网友:
赞一个!做得很好,工整漂亮。

网友:
做和真工整漂亮

网友:
胆机做的非常漂亮,搭棚整洁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种换管子玩法很有意思,但毕竟6P14、15跟6P6P的跨导是不一样的,直接换时负反馈的深度、输入的灵敏度 ...

期待朱老师:“用中U管推6P14、6P15”的新作出现,一定跟风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种换管子玩法很有意思,但毕竟6P14、15跟6P6P的跨导是不一样的,直接换时负反馈的深度、输入的灵敏度 ...

我原来做过6N2+6P6p,6N2+6P14/15,6N2+6P1等各种胆机,6N2跟6G2P差不多都是高U吧。看了下参数,6N2放大系数97.5,6G2P放大系数100,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灯丝,50R电阻两只串联中点接地。

直接中点接地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中点接地也是可以的

加电阻就是因为没有中心抽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电阻就是因为没有中心抽头。

6P6P功率小,灯丝不接地其实噪声也小。大功率的功放才开始略微有一些底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做过6N2+6P6p,6N2+6P14/15,6N2+6P1等各种胆机,6N2跟6G2P差不多都是高U吧。看了下参数,6N2放大 ...

6G2P,我好久没玩电子管,我印象里,2个差不多等于一个6N8P

网友:
电容没必要这么折腾发烧普通电容用用就行,整流管后面的电容22UF我感觉还是偏大,瞬间电流大,对整流管压力太大。要么索性就硅整流

网友:
电解电容还是别灌胶好,电容顶部还专门设计防暴纹,结果被你胶水灌胶,这有点本末倒置了。还有现在厂商的电解电容不比以前的电容垃圾。耐温,寿命时长都是很好的

网友:
干净整洁、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6G2P,我好久没玩电子管,我印象里,2个差不多等于一个6N8P

更接近6N9P,或者6N2。都是高U或者中U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6P功率小,灯丝不接地其实噪声也小。大功率的功放才开始略微有一些底噪

灯丝接地麻烦吗?能接地为什么不接呢?灯丝绕组加电阻中点接地这么简单好用的方法,你今天学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