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使用一个三极管或者二极管的混频电路

楼主(2024-03-26):
大家能不能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混频电路,单独使用一个二极管或者三极管的,我是用双路函数信号发生器来进行测试,tinysa
频谱仪进行观察混频输出

网友:
大部分超外差收音机的混频极不就是楼主要的电路吗?

楼主:
我想要类似的电路图,三极管混频,因为三极管是三端元器件,本振信号,输入射频信号,混频之后的输出分别从三端输出,但是二极管是两端元件,我就有点迷糊了,请大家提供一个方便理解的实验电路。
2024-03-27 09_18_25-电路探秘-不容小瞧的收音机(混频).png

网友:
二极管混频,是利用二极管伏安特性近似二次函数实现的,三极管混频也一样。二极管混频,RF信号与OSC振荡波直接串联叠加之后,加到二极管一个极(阳极还是阴极无所谓),在二极管另外一个极接入中频LC并联回路取出中频(和频或者差频)。三极管混频器有三个“端口”,但不是所有的三极管混频器都每路信号各占一个端口,RF信号和OSC同极注入的用法也比较常用。二极管混频器的原理,具体请楼主阅读《高频电子线路》的相关章节。

网友:
有一种寻向机就是单个二极管混频的,可以搜一搜。
还见过一个日本超外差袖珍机电路图,单个二极管混频,可惜翻了半天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