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焊锡丝有没有质量好的

楼主(2024-03-27):
无铅Sn99直径0.5的,网上看了一圈,国产都是小作坊生产的。
有没有大品牌,质量好的。

网友:
云南云锡,云南白猴。在云南个旧锡都。这俩都是国有企业。钱是国家的没必要骗你。前提是你不能图便宜买假货。一般来说淘宝不能低于100元每公斤!要不然本钱都不够

网友:
业余维修制作,还是熔点低是硬道理,管它无铅还是含银,没啥用,就选Sn63,好用就行。

网友:
业余用用,精细场合最好还是用细焊丝,低熔点的就行了,无铅焊锡一般熔点高些,不太好用。淘宝上那维修佬0.3焊丝,十来块一小卷,好用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铅锡丝也能低温?

无铅的有,成分和215度无铅锡有区别,记得加了铋和其他一种成分,熔点138-150度(以前我在佳能时候,生产CCD感光器小电路板的SMT线上用的就是低温无铅锡)

网友B:
某宝上手机维修用的,选低温锡就行了

网友A:
云南云锡或者深圳兴鸿泰

网友:
美国阿尔法

网友:
东莞粤成锡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手机维修用的,选低温锡就行了

无铅锡丝也能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南云锡或者深圳兴鸿泰

谢谢。
云南云锡,大公司,线径0.8起,粗了
兴鸿泰,三板上市,产品线径只有:0.6mm-3.0mm,

网友:
老爸几十年前存下来2盘70-80年代的老松香焊锡丝熔点低焊点亮估计还能用几十年都用不完

楼主:
谢谢,产品还可以,没看到网络零售。

产品分类
11# 松香型
13# 自动焊接
镀镍锡丝
免清洗锡丝
锡铜无铅系列
锡银铜无铅系列
不锈钢焊锡丝
锡铋 无铅锡丝
线径有0.3-2.3mm可选择

网友:
我现在用杭州友邦0.5的,不过是有铅的,这个锡手工焊0402没问题

网友:
请问:“低温锡丝”是什么概念?

网友:
为啥一定要国产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白猴焊锡丝就不错,前提是得买到真的。我用的是有铅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铅的有,成分和215度无铅锡有区别,记得加了铋和其他一种成分,熔点138-150度(以前我在佳能时候,生产 ...

谢谢答疑,也谢谢各位

网友C:
最近几年我一直用韩国喜星素材的焊锡(据说是日本阿米特代工的),Sn60的,熔点低,流动性好。800g一卷,业余用够用很多年。焊锡丝国内有不少假冒大品牌货,买相对小众品牌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几年我一直用韩国喜星素材的焊锡(据说是日本阿米特代工的),Sn60的,熔点低,流动性好。800g一卷,业 ...

这个确实好用,熔点很低,当初80一卷买了三卷,和我手上手上的正品中亚焊出来的效果差不多,助焊剂好像还更好些,但没摩帝可5芯的好,不过摩帝可价格高,至于手上几款千住 亿城达 立创白嫖的兴鸿泰,按价格没一个能拼过的

网友:
淘宝卖的 新力泰 业余用着不错,专业的不知道用啥样的

网友:
推荐云锡,口碑不错,某鱼看看有便宜的

网友:
凯纳 我用着还行

网友:
买过含银的 不好焊接。。。

网友:
要细的买摩帝可一磅重那种,常用0.8以上买白猴1KG装这种,买一次够用好多年。

网友:
早十年垃圾佬收了卷2公斤阿尔法

网友:
云锡,云南白猴假的多。荷花牌6337的 ,我用了13年了,这几年涨价 750克 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