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13牛端输出波形有波浪状是不是高压端电源滤波不良

楼主(2024-03-27):
上面黄色是6P9P驱动管输出的波形很平稳,下面牛输出端波形有波浪状起伏,高压用的是20uF电容CLC滤波,是不是滤波电容不够大引起的?6P9P这个管在低频50Hz左右方波有明显的变形有没有办法改善。

网友:
不用纠结,听不出来,放CD好声音。

楼主:
听是听不到什么噪音,在慢慢调试吧

网友A:
这个超低频抖动是市电带来的,基本无法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低频抖动是市电带来的,基本无法消除。

加隔离电源呢,会否有改善?

网友:
市电上的波动,是超低频的,只能用稳压电源来消除。

网友:
市电电压波动这个知道,波形有杂波也知道。想着灯丝供电6.0~6.6伏都在正常范围内,高压有一定波动也正常,没想到还能带来波形上的畸变。真是受教了。

网友:
还是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工频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总容量(按微法计)至少要达到负载电流(按毫安计)的2倍以上,即2微法/1毫安。

楼主:
电容加大一倍到40uF也是一样,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