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松下RX-FM27收录机(2)收音部分

楼主(2024-03-27):
打理松下RX-FM27收录机的收音部分,是AN7250的前置放大,Z1是带通滤波器,T1是S曲线调节,中频是AN7220,T2是鉴频中周,修理方法是,更换T1的曹路电容,拆卸发黑的原电容,测得容量是53P,由此推断应该是100P-82P的电容,更换一个100P的。鉴频原电容测得50P ,更换一个82P的电容。

T1和T2

T1和T2

这两个是Am的双调谐中周455KHZ的

这两个是Am的双调谐中周455KHZ的

AM震荡线圈

AM震荡线圈

倒置半可变调台

倒置半可变调台

楼主:
更换的图纸,

红圈的是修理过的地方。

红圈的是修理过的地方。

网友A:
不错的技术维修经验,楼主有松下RX-F10的原理图不,手上有一台松下F10,调频收音声音小,也不出立体声音

楼主:
该机的FM灵敏度高。个人分析,是因为中放部分加了一个三极管,Q1(2SC1675)红圈处,夏普的机器,就是直接耦合到中放。

加一级中放

加一级中放

未加中放,直接耦合

未加中放,直接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机的FM灵敏度高。个人分析,是因为中放部分加了一个三极管,Q1(2SC1675)红圈处,夏普的机器,就是直接 ...

现在的机器普遍有预中放,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技术维修经验,楼主有松下RX-F10的原理图不,手上有一台松下F10,调频收音声音小,也不出立体声音

没有这个型号图纸,应该是中周电容坏了,可以根据使用的IC 来判断,哪个是鉴频

网友:
捡到一台松下RX1550收录机,FM能收音,AM不能,估计槽路电容均氧化变质,改日打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