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 30-60VDC,输出 12V, 100毫安,有什么简单的IC或分立元件方案?

楼主(2024-03-27):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空载时达到50V左右,需要输出一路12VDC电源供半桥驱动器IC,电流不大几十毫安足矣(瞬时电流可达2A,可用电容储能解决)。

串联电阻的效率太低,电流虽不大但也会使限流电阻发烫,时间久了会烧电阻。因此只能用DC-DC方案。

大多数普通DC-DC降压IC的输入电压不超40V,达不到要求。因此在这里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坛友,帮推荐一个简洁可行的方案,IC最好是国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来当做开关的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放在外部,就是直接接30-60v电源,那么mc34063需要的电流就不大了 ...

既然有 XL7005A,TX4130L、AP8505 这类更简洁实用的IC了,就没必要再用外挂开关管的方式去勉强用MC34063了。

网友B:
看看下面这个行不行

网友:
如果手里有LM317和LM7812,可直接用,不必花钱另买

LM317最高电压差40V,LM7812最高输入电压35V
因电流小,先用LM317稳压到30V,再用LM7812稳压到12V;如果担心,之间可串二极管

网友:
100mA 要求不高

网友C:
LM5017, wide 9V to 100V input range.
我常用的是这个, 适用范围非常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这个行不行

感谢!

这个IC不错,输入电压范围刚好卡在边界上,效率高且封装小。

刚在立创商城查了一下,批量价格在5元左右(现在无货),略贵。有国产替代型号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A:
是不是用13001耐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5017, wide 9V to 100V input range.
我常用的是这个, 适用范围非常宽.

这个价格更贵,批量8元左右了。

希望价格控制在3元以下。像VIPER12A这种AC-DC芯片只要1元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13001耐压就够了。

因为不需要隔离,所以不用变压器方案,因为变压器定制成本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M5017, wide 9V to 100V input range.
我常用的是这个, 适用范围非常宽.

XL7005A,  输入范围5V到80V, 批量1元多一点, 国产芯片,可满足你的成本要求,性能效率肯定赶不上进口的.

网友:
TX4310L怎么样

网友D:
VIPER12做buck,范围更广,测试过可以在30V工作。

网友D:
AP8505 外围电路更小,但没测试过最低工作电压是多高。

网友E:
太阳能供电不怕效率低,7824+7812就可以解决。

楼主:
感谢回复!

这个图不错,用三极管扩流可以把耗散功率转移到带散热片的功率管上。

只是散热片没地方安装,所以我只能用DC-DC开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PER12做buck,范围更广,测试过可以在30V工作。

最低30V能满足要求(30-60V工作范围)。

您有VIPER12做BUCK的实际应用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7005A,  输入范围5V到80V, 批量1元多一点, 国产芯片,可满足你的成本要求,性能效率肯定赶不上进口的.

这个芯片非常合适,感谢!

楼主:
这个芯片也能满足要求,只是电路比XL7005A略复杂一些,价格也略高。但是它的输出电流可达2A!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8505 外围电路更小,但没测试过最低工作电压是多高。

这个芯片把续流二极管都集成到IC内部了。价格也实惠。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供电不怕效率低,7824+7812就可以解决。

7824也承受不了60V输入电压吧

效率不关键,稍低一些没关系;关键还是散热片没空间安装。

楼主:
感谢回复!

线性稳压的散热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7824也承受不了60V输入电压吧

效率不关键,稍低一些没关系;关键还是散热片没空间安装。

7824垫几个发光二极管分担35V,7812担35V,可以耐压7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不需要隔离,所以不用变压器方案,因为变压器定制成本高。

是不是这样就行,变压器用磁环就可以,随便绕绕。

网友:
你要的是降压,那就再绕一个绕组,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就行,变压器用磁环就可以,随便绕绕。

将来要批量生产的,非标准的变压器不适合。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低30V能满足要求(30-60V工作范围)。

您有VIPER12做BUCK的实际应用电路图吗?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 ... icroelectronics.pdf

https://www.dianyuan.com/upload/ ... 456477300-75842.pdf

当时在32V供电下,搭过电路,测过输出电压ok,但没有接负载测试。也忘了当时电路是设计成多少V输出的了。

电磁炉上的低压供电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来要批量生产的,非标准的变压器不适合。谢谢!

好吧,我还以为你是DIY,只是临时需求。

网友:
记错了,是用VIPER12做SEPIC电路,30V下可工作。
SEPIC需要用两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pplication_note/cd00005174-vipower-viper12a-non-insulated-buck-a ...

好资料!感谢!

如果输入电压再高一些,就用此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