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温控风扇电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2024-03-27):
前一阵子弄了台NAS,散热扇有点吵想给风扇加个温控降降噪。
以前弄得温控风扇小板没有焊好的了,单片机存货也舍不得用,拆了个ATX电源把里面的温控板揪出来先用着。

板子长宽约50mm*10mm,测试,功能正常。
晚上没事时把电路抄下来留作资料备份,顺手发上来一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当个参考。

电路比较简单,用了一块双运放。
基准电压分压后送U1A做同相放大,增益由热敏电阻控制,温度越高7脚输出电压越低。
U1B做差分放大,将基准分压后的信号与U1A的输出信号差值再放大,输出推动三极管控制风扇转速。
Z4是保证输出最低值,温度低的时候也有个约6V的供电给风扇使其低速运转不至于停转。

不是PWM调速,Q7有功耗有些发热,这点不太满意。带12V、两三百毫安的风扇还行,再大了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散热风扇可以用好一点的如尼德科风扇
用机械温控开关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有点复杂了,我一直用的就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的温控风扇,很好用,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哪个牌子的ATX电源里有它拆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