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9P能用在收音机中放电路吗?

楼主(2024-03-27):
6P9P是视放管,现在一般做功放或做推动,用它做中放,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以前啊,帮别人修过一台收音机,现象是无台
发现,中放管和功率管插反了。故障是第二中周初级开路。

网友:
6P9P是宽频带放大五极管, 一般在简易收音机电路里做中、低频(功放)来复放大,但是由于其屏极电流较大,因此要注意中周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安全问题。同时其内阻比6SK7等要低一些,为了阻抗匹配获得较大增益,可能其初级要抽头。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有选管的要求,楼主也可以自行对照一下。不过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而且不是遥截止管,AGC不大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些不着调的干嘛?很多元器件设计之初就是有分工,跨界了那就一个字:累!

手里有一些6P9P,做功放也用不完,看看能不能另做它用,故此一问,其实好多管子都是变通使用的,包括300B

网友:
中放不过10.7M吧

几乎所有电子管都可以胜任,

王宝钏挖野菜可以,但你让她葬花,她可不想干。

网友:
6P9P可以的做中放使用,但是由于他的极间电容以及过度容偏大,不采取一些措施会自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一些6P9P,做功放也用不完,看看能不能另做它用,故此一问,其实好多管子都是变通使用的,包括300B ...

300B搞个整流啊,检波啊,啥的不错

网友:
我感觉6P9P做中放,中波凑合,调频可能 有些腿软

网友:
应该可以,但增益很低,而且有烧坏中周危险(电流太大)。美国三十年代初试FM,其接收机中放胆竟然用807,可能6k7未发明或太贵。

网友:
纠正一下,上面说增益很低,搞错了,是比红灯711高一倍,达到46分贝!但你要保证屏压300v,G2电压150v(电流太大会不会烧坏中周?磁芯会不会磁饱和?极间电容增加会不会造成中周轻微失谐?AⅤC怎么办?)。

网友C:
扬短避长,得不偿失。

楼主:
看了各位老师的回帖,6P9P做中放有些困难,还是专管专用较为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B搞个整流啊,检波啊,啥的不错

好像有朋友做过用300B整流,6P1做功放得胆机

网友:
试试无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扬短避长,得不偿失。

让拳击手去绣花,能有好结果吗?

网友:
给你个6P9P作中放的电路。

网友:
这个图不错,中放之后又来复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