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写的用安捷伦66332A来当VI图示仪的程序

楼主(2024-03-27):
python的脚本如下:

实际测量一个LED 1w 小射灯在5V到12V时候的电流曲线,可以直观看出7.2V以上就可以工作

楼主:
再测量另一个LED射灯的工作电流

网友A:
灯丝灯泡有热惯性,
以前测过特别是小电流时,加热速率不同,VI特性也明显有区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31985&extra=

网友B:
Led射灯的vi特性不是近似LED的吗?总觉得一楼测出来的VI特性怪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射灯的vi特性不是近似LED的吗?总觉得一楼测出来的VI特性怪怪的。

应该内部有 DC-DC 恒流,所以从正常工作最低点电压开始,此时电流最大、然后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因为负载是恒定的

楼主:
又改了下,增加了步进设置,每步延时,可以同步显示功率了

楼主:
测试了下一个摩托车仪表灯泡的VI特性,步进0.2V,间隔时间0S, 0.1S和0.5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灯泡有热惯性,
以前测过特别是小电流时,加热速率不同,VI特性也明显有区别,
http://www.crystalra ...

您那是小电流下的VI曲线,我测试了工作状态下的VI曲线,稍微有点区别

网友D:
我也喜欢折腾这个VI功能,曾经魔改过一个电源实现过VI曲线功能。
最近做小信号源也实现了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折腾这个VI功能,曾经魔改过一个电源实现过VI曲线功能。
最近做小信号源也实现了这个功能。

...

继续魔改,将VI 功能再升级出IV功能,即自动可变电子负载,改变电流来测试电压,
刚测试了一个充电宝的输出能力,

电压设定为4V,步进0.1A, 从0扫描到2.5A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个恒流点有过冲,因为66332a不是正正的CC优先,可能需要去掉第一个取样点

楼主:
程序上去掉了第一个点,测量其中一个充电宝的输出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折腾这个VI功能,曾经魔改过一个电源实现过VI曲线功能。
最近做小信号源也实现了这个功能。

...

这个不错,小信号源是啥样子??测试的是L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内部有 DC-DC 恒流,所以从正常工作最低点电压开始,此时电流最大、然后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因为负载 ...

确实是恒功率

楼主:
改进了程序,加入了自动量程判定,小于20mA时候切换高灵敏量程,测量一个IN4007的 PN结 伏安特性,在1mA下面改善明显,程序改善前和改善后

改善前

改善前

改善后

改善后

楼主:
增加多次曲线测量对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