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真的很便宜。

楼主(2024-03-27):
数字表真的很便宜。

网友A:
除了准不准的问题以外,主要是命比较贵
不知道这种表去捅高压电有没有危险

网友:
还是建议买100元以上的表,太便宜的不知道会出啥幺蛾子。

楼主:
测750v肯定没问题,精度不比指针表差,作为市售电工产品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准不准的问题以外,主要是命比较贵
不知道这种表去捅高压电有没有危险

94年买的第一块数字万用表就是830,记得当时经常修理游戏厅的游戏机逻辑主板,比指针表方便准确。测量380V没问题,再高没有测量过,虽然低端但那会的830里边做工很好,非现在的牛屎封装芯片,后来买了好一点的送朋友了。

网友:
这个表,估计表笔的线芯是几根头发丝那么粗的铁包铜,上次买了一对线5元,外径2-3mm,里面就是几根头发丝粗细的铁包铜,太不厚道了

网友:
比你的还便宜 ,一般用用还行,原想是带到儿子家去的,那儿啥表都没有,结果这几年都没去。

网友:
NN年前买了这个表,表笔线断了无数次,现在也不准确了。

网友:
830表平常够用,质量太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750v肯定没问题,精度不比指针表差,作为市售电工产品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

打到200Ω档,短接一下表笔,看看显示多少Ω?再打到2V,20V,200V档,测一下常用电压,并与准确度可信的表计比较一下误差,是否能接受?再决定是否入手。

网友:
这种表做工粗糙,安全性有问题。

网友B:
    这款DT-830小万用表小巧轻便。显示清晰。放在手边日常使用非常方便。我已经有了5个数字万用表。而经常使用的就是这种不到10元的DT-830小万用表。为了节省电池,我加装了电源开关。使用中可以随手开关,而不必转动档位旋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塑料,哪怕是再生塑料,对交流750V绝缘是轻而易举的,这点不用当心。倒是前面有坛友提到的表笔中的芯线 ...

塑料肯定是最靠谱的那一部分了
关键是板子的安全性,容错性有没有保证。
合格的数字万用表用错档位应该是有安全性保证的,最多烧保险。包括表笔的安全性,一样是容易被忽视的
如果这个不能保证,那肯定不敢用它玩高压。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出错,出错不要产生致命危害才有改正的机会

网友D:
用福禄克的电流电阻挡都不小心捅过高压,没啥反应,就电流挡保险丝烧了,不知道这种表,会怎么样

网友:
这种连低端都谈不上的东西就不要讨论价格了,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这种表很多厂家都在生产,牛市芯片成本很低,但各厂家质量参差不齐,购买时需要筛选

网友E:
很多人忽略了这种普及表的直流电压档的内阻问题,为了电路设计便利(主要是电路板的潮湿漏电对分压电路的影响)采取了1MΩ内阻方案,表的灵敏度随着档位的升高而逐步下降,1000V档的灵敏度与MF14是一样的,都是1000Ω/V。而老的830或890系列的直流电压档都是10MΩ的内阻。用830B测量250V以上的电压,内阻连500型指针表都不如,别以为数字表都是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福禄克的电流电阻挡都不小心捅过高压,没啥反应,就电流挡保险丝烧了,不知道这种表,会怎么样

黄皮保险丝都十几元钱 一个了

网友:
DT-830都乱大街了,地摊也有卖的。数字表技术成熟,只有能做牛屎片就可以,数字表成本低利润丰厚,福禄克,优利德都赚的盆满钵满。其实都差不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20435

网友:
好货不便宜;但是,便宜一定没好货!

网友:
好歹来个优利德基础款30多块钱 那个表笔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DT-830小万用表小巧轻便。显示清晰。放在手边日常使用非常方便。我已经有了5个数字万用表。而经常 ...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买个这样的表也是几元钱,我买了两个都坏了(只做电压指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忽略了这种普及表的直流电压档的内阻问题,为了电路设计便利(主要是电路板的潮湿漏电对分压电路的影 ...

感谢大佬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佬科普!

别客气

网友:
够用就好,以前830,现在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