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烂市场买的三块MF30表

楼主(2024-03-27):
       最近两次在卖破烂的电器夜市上买了三块MF30表,虽然都是灰头土脸的,但是外壳都很完整。已经买过好几个MF30表了,其中还有一个在淘宝上买的全新的叫旭拓的MF30表很准确。

       真的够用了!可是看到这些当年买不起,现在又被坛友推崇的各个时期的MF30表,又忍不住把它们收来。先来看看刚刚收来的模样:
第一块是82年上四产的MF30表:

表内的电池大量漏液,把机件腐蚀得不成样子!幸好表头动圈是好的。

第二块是1980年的温州产MF30表:

      这两块表是同时买的,应该是同一个单位扔出来的,都是电池严重漏液、腐蚀严重!只有国营单位才会让仪器烂到这种程度。所幸它的表头动圈也是好的。

第三块是1974年的兰州东方红仪表厂产MF30表:

这块兰州表是最近一次买的,内部没有电池漏液腐蚀,比较完整。外壳、表头完好。

       经过彻底的拆解、清洗,第一块上四产的MF30表,只能重新自己制作电池弹簧卡子,表头清理校准后测试没有退磁完全正常,只是内部电阻大部分都是咖啡色的小1/8W电阻,显得十分寒酸不上档次。

       温州产MF30表也是自己制作电池弹簧卡子,表头经过用双面胶把磁隙中间的磁粉粘出后,经校准平衡测试完全正常,没有退磁。温州表整体质量还行,但机件做工不如上四厂的精细。

       第三块兰州东方红MF30表比较完整,机件彻底清洗、抛光后没有损坏,表头平衡、灵敏度都正常。只是原主人换用现在的20mm保险管后,因保险管螺丝拧不紧,而垫上了厚铝垫片,这样后盖就盖不严了,原主人竟然连后盖螺丝也不上了!我也没有老式的18mm的保险管,就自己做了个保险管卡子,完美解决了使用现在20mm保险管的问题,把原表的铜镀银的弹簧保存好。

温州的MF30表与兰州的MF30表都是后盖是乳黄色的,看着有点怪怪的样子,一点都不严肃!经过修整在看看三块表的样子,还是不错的:

       整理完这三块表后测试发现都是电阻X1档的误差较大,之前看到坛友介绍说,现在的铁质外壳的碱性电池,由于外壳的导磁性,会对指针表的测量产生影响,于是就把电池移到表体外面较远处试验:
       经试验碱性电池的钢质外壳的影响不是很大,于是又用线性稳压电源进行供电,结果X1电阻档的测量误差显著减小了!

       接着想到用电池内阻仪来测试电池的内阻,对线性稳压电源也用内阻仪测试,稳压电源的内阻为:900多毫欧,又测试了几种电池的内阻:

       经过对几种电池的测试,现在我们使用的碱性钢壳电池的内阻很小,而早期的锌皮干电池的内阻肯定是比较大的,在老MF30表的低阻测量回路中0.5A保险管的电阻也会影响X1电阻档的精度。
      用近期制造的旭拓牌MF30表试验,使用新的碱性5号电池时,X1电阻档很准确,应该是在后期的电路设计上进行了改进,之后给这些老MF30表串上一个0.8欧的电阻,它的X1档就很准了。为此做了一个低欧姆的电阻片,垫在电池与弹簧之间,不改动原表的电路,这时X1档的电阻测量就很准了。

       这MF30表的最大毛病就是在北方极为干燥的冬季,塑料表盖的静电干扰实在太烦人了!用洗毛衣用的静电消除剂内外涂抹,也只能管用很短时间!用手一碰表盖,指针都快到中间了!整个打理、调校都在揭掉表盖的情况下进行,要不没法知道表针在什么位置受干扰。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彻底消除这种静电干扰的办法。

已经收集了7块这表了,不能再扩大队伍了,不知道如果再碰到哈尔滨的MF30,是不是能忍住不买了?

网友A:
恭喜楼主入表,我目前的唯一的一块指针表就是兰州东方红1978年的,精度和平衡都很好,就是底壳不是白色(朋友给我就没有底壳但外表很不错,N年前联系上四维修部刚买了一个上四30黑色底壳)。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入表,我目前的唯一的一块指针表就是兰州东方红1978年的,精度和平衡都很好,就是底壳不是白色(朋 ...

您好,感觉还是黑色的后盖好,没有奇装异服。

网友:
旧貌换新颜了

网友:
30型表不错,结构合理且紧凑,体积小巧

网友:
打理的非常完美!

网友:
我有2块上四的MF30,都是80年代买的;

价格是54.6元,质量不错;

楼主对此表的偏爱,令人佩服!

为你点赞。

网友:
MF30表真的很好,虽然小巧,精度不错,档位设计的也很合理,就是表蒙容易产生静电。

网友:
习惯了指针表.MF30指针表中的精品。

网友:
红袍、绿袍都是老货!喜欢就好!

网友B:
看了此贴,我想到我也有几块MF30丢在储藏室。其中有两块是【遵义】的。

网友:
打理的真漂亮,好喜欢,我也收藏了一台30表

网友:
这个表外型小巧清秀,我也喜欢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打理得很好。
请问电池片用的是哪款,现成的吗?
老表电池片生锈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此贴,我想到我也有几块MF30丢在储藏室。其中有两块是【遵义】的。

我不喜欢收起来,摆在柜子里,自我欣赏。其他人不知道我的喜好。

网友:
有一个朋友做了维修几十年,就是只有一块30,其余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的电视已经不会修了,

网友:
楼打理的很好,不失原貌;体现老表的意义。

网友D:
最近也收了一块 30 不过都是色环电阻的,用起来不错 ,还好是外磁的表头,电压档用起来不习惯,

网友:
其实在坛看到,30是一个很不错的袖珍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收了一块 30 不过都是色环电阻的,用起来不错 ,还好是外磁的表头,电压档用起来不习惯,

MF30表色环电阻内磁表头也很准的,反映速度,只是拿在手上轻飘飘的。

网友:
东方红的不错。

赞同楼主的打理方法, 拆开了,彻底的清洗,也是养眼,也为健康。

对那种追求原包浆,保留年代细菌,霉菌的做法,嗤之以鼻。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一位坛友用水洗。我想除了表头以外用水洗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30表色环电阻内磁表头也很准的,反映速度,只是拿在手上轻飘飘的。

您这内磁的还基本保持了原有结构,我这闲鱼上买的全新还包邮的旭拓MF30,简化成这样了,但做工不错很准确,用现在低内阻的碱性电池时,Ⅹ1电阻档也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打理得很好。
请问电池片用的是哪款,现成的吗?
老表电池片生锈太严重了

电池卡簧、片等这次都是用拆机件代用的,不怎么好看,但是现成的,也可自己做弹簧和电极片比较麻烦。拆机的零件别人看是破烂!我们却当宝贝收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卡簧、片等这次都是用拆机件代用的,不怎么好看,但是现成的,也可自己做弹簧和电极片比较麻烦。拆 ...

是啊,平时收些零件杂物,用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给你这种喜欢表的精神点赞,我也是老表的爱好者。

网友:
单从外形上看,MF30表就是MF35的迷你版,二者的外形相似度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是精度和功能要欠缺很多,但日常维修使用已经够用了,这两种表我都有,MF30小巧玲珑,携带方便,MF35又大又重,虽然精度高,使用却不太方便。

网友F:
手里虽然有好多指针表,但最常用的还是MF30表,小巧不占地方,手里也有好多块30,其中一块按小鬼头老师的方法改成3V,放在桌面作为常用表,没事拿来看充放电估测电容大小,10K档最小可估测到1nf,表针微微动,再小只能上MF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虽然有好多指针表,但最常用的还是MF30表,小巧不占地方,手里也有好多块30,其中一块按小鬼头老师的方 ...

以前带着30外出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