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数控等响度电位器

楼主(2024-03-27):
自己做的胆机,发现在音量小的时候左右声道不平衡,有时还很明显,换了好几种都差不多,ALPS好点,但是也不行,遂产生了搞一个数控电位器的想法。研究了一下,顺便把等响度功能加上了。但是我的等响度不是网上流传的那些电路,我希望它能够最大程度上模拟人耳听觉曲线。至于说有人说加入等响度就不是HIFI了,我的看法是我的耳朵本来就不HIFI,所以我要补偿一下。至于各位怎么看,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还有所用元件,音量控制芯片用的是PGA2310UA,这个也说是不HIFI,会引入噪音之类的,我是看大厂都敢用,我怕啥?还有,等响度用的是LC陷波器,谐振频率大概在2.1K,中间用电阻调节中频衰减量,方法简单粗暴,也不知道行不行。刚把图画出来了,欢迎各位看官拍砖。我是傻大胆,敢想敢干。一言不合就上图

网友A:
敢做敢玩就好,自己高兴就行,管它HIFI不HIFI的。

楼主:
目前正在等板子,板子到了以后就能验证了

楼主:
为啥还用了一个5v转+-15v,因为2310芯片需要。也有5v供电的电位器IC,但据说是电平高的时候会失真。那不怕干扰吗?怕!所以选的电源芯片工作在2Mhz,希望没干扰吧。具体谁知道呢....就是玩呗。另外该说不说的,嘉立创是真好用,比那个什么AD友好多了,不用教程直接上手,pcb设计制作下单一条龙,真是国产软件之光。至于编程方面,有些老友是搞硬件出身,一看需要编程就晕菜,其实大可不必,用arduino吧,保证你用半个小时就学会。只要你成功点亮led,能输出一个hello world就算会了。代码啥都不用记,需要什么直接百度,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做敢玩就好,自己高兴就行,管它HIFI不HIFI的。

感谢大佬支持 我就是爱瞎折腾

网友(2024-07-24):
没后续了?烂尾了?

网友:
前段时间寻找电位器,找的头大,一个电位器便宜的几块,贵的几十。如果功放厂家也使用这种配件,单单几个电位器就能把厂家干倒闭。反而功放上面使用同样的电位器,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是我找到的价格不高,性能不错的电位器,比较平衡,没有其他杂音。

网友: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你的观点我是绝对支持,你的电路我可受不了太复杂了,宁可装两个电位器也搞不定那麽麻烦的东西。超过2个煎饼的制作都属于高成本大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