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请指点一下,图中画圈的是调整啥的?

楼主(2024-03-27):
这是UT88B的主板,图中画圈的是调整啥的?请指点,多谢!

网友:
旁边还有一个屏蔽罩,估计是高频补偿用的微调电容。

从这块表的功能来看,可能是频率档位或AC档用的。

网友:
没有用过如此高档的优利德万用表所以不清楚。

网友:
淘宝搜看了下没有一家提供参数的,快递费都是高的离谱没有任何交易意思,楼主表来源是内部测试?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可调电容?

网友:
可调电容,在万用表里一般用于交流电压微调吧,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