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故障,搞不定了

楼主(2024-03-27):
修个电焊机,电流非常小,短路电流二三十安,导致无法起弧。控制板上看了半天电路大致这样子,互感器出来一方面去UC3846的电流放大器,另一方面去LF353缓冲,然后二极管电容 这是取峰值?然后去TL084。电流给定是电位器到LF353把0到+5V反向成0到-5V。然后和互感器电流一起到TL084做比例积分,再到UC3846的误差放大器,3846的误差放大器接成跟随器的。
       测B点电压,表笔的感应电就干扰的工作不正常了,只好改测C点,短路时这里电压跌落成很低,具体电压记不清了。电流给定那边电压表现正常,虽然不清楚满电流时是多少伏,估计是5V。互感器电流的缓冲这部分电路正常,运放能正常跟随,估计是满电流1V。然后去TL084那里混合的电阻,一路是5.1+1K,另一路20+10K,即1V比5V,这是正常的。看上去是互感器这里的电流过大,但是没找到坏的零件,都正常,想不出还有啥问题了。
       于是示波器测A点,这是无奈之举,预计看不出啥问题来。这是波形,忘了是短路还是开路时的了,反正好大的干扰,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从18欧电阻两端焊了段平行线引出来再夹示波器探头,示波器探头直接测B点的时候会有干扰,所以才这样测A点,还在平行线末端接了个1K电阻。
这是靠近IGBT管感应到的波形,照片没拍好,手机看还好一点,电脑看很差。红色是描的,奇怪这个斜坡是咋回事?
这是拔开主变感应的波形,正常。

网友A:
先查主滤波电容器的电容量了吗?^_^

网友: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主滤波电容器的电容量了吗?^_^

对。

既然说“电流非常小,短路电流二三十安”,那么,首先应该检查起储能作用、相当于电池的那些大电容,看看有没有异常,比如esr值是不是偏高。

如果这些是很大容量的电容,还要使用分辨高的仪表来测他的esr,比如电池内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主滤波电容器的电容量了吗?^_^

这个一开始就测过了,倍压600V,焊的时候没有下跌。而且C点电压短路时下跌,由15V掉到三两伏?具体记不清。如果是主供电问题的话,C点不会这么跌,即便有所下跌也不会跌这么厉害。

想起来了,A点波形是空载的时候的,焊的时候波形不稳定无法稳定显示。别的波形也是。这一点可能数字示波器有优势,没用过,对数字的不太了解。

楼主:
时间是10uS每格,好像频率有点低,这点有怀疑,但是也不好说啥。定时电阻是2.4K,数字表在线测阻值对,电容看不到字,但是电容会容量增大?没遇到过。
红线描的波形,关断后斜坡咋回事?应该变压器励磁电流会通过二极管到电源,所以应该迅速变化,不应该是斜坡,应该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