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穷人的电子管清理办法

楼主(2024-03-27):
新搞的“6N2推ГY-32”的小胆机今日被一哥们借走做办公室桌面用了,回头送来了一堆6J8P和6K3P,塑料袋拿走的,里面裹挟着一些碎纸,应该是纸盒烂掉的。说看着如果有用就测测清理玩,没用就丢了吧。

对于这些东西,咱们是从没有挑挑拣拣的习惯的

下午下班,慢慢整理一下,都掉散发着霉味的碎纸,破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还可以。
然后继续。
------------------------------------------
简单干清理后是这个样子。
第一步,洗铜水伺候,管脚是关键,简单浸泡提出来,硬毛刷子对管脚和锈迹斑斑的管做刷几次。
红木抛光丝对锈迹管座擦拭,然后再铜水擦洗。
请无视破抹布
简单洗铜水处理后的样子。
最后,几分钟后,酒精清洗管脚和玻璃。基本可以对管子一洗几十载风尘,清爽面世。

---------------------------------------------
然后,油漆笔管脚上标记暂时还看得清的丝印信息。
方向按照自己喜欢的管脚安排方向,以便以后使用时候能看清自己的标记信息。
完工。

网友:
千万别让液体进入管座内部,会加重内部腐蚀,因为里面导线可能比外面腐蚀的更严重。
现在“电工”的管子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人肯定不洗了,连短裤袜子都一次性的,还能洗管子吗?
人家都是换,而且换新的,贵 ...

除锈用草酸。

网友:
富人怎么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用弱酸,用后需要迅速清洗;后来找到这个东西,用了好多年了,开始时候用清水冲洗,后来发现如果深 ...

酒精相对清洗松香等污垢效果好些,还是先用热水清洗掉水溶性杂质,再用酒精之类清洗,效果会更好。

网友:
五十年代的管子我都还在用,只要不老化有什么要紧,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场合

网友:
电子管是有寿命的!电子管手册里有说明。
用过的淘汰的老旧电子管看一看玩一玩可以,基本没有实用价值了!

网友A:
好奇问下,管脚是铜的,铁的,还是不锈钢的?会生锈吗?

网友B:
有一种炫富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下,管脚是铜的,铁的,还是不锈钢的?会生锈吗?

6几年,7几年,8几年,有的是像不锈钢的合金,有的是当年的“不锈钢”,反正就那样子了,以合金和镀铬为主吧,刷下来都是绿锈。
同时,年代之下,或沉睡或尘封,清洗一下,消消毒。也是看着舒服,也是干净一点,没有异味。
镀层基本都是腐蚀了,有时候一层直接拿掉了,漏铜层了还挺好看。

网友:
这么多宝贝,眼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炫富的感觉

这管子,估计要的人太少了吧,一小哥们今天送来的,也玩过一阵子,后来看了几页书,照搬了几个电路后,不玩了。
这管,一车也不值有些管一对的价。咱穷人对付玩呗。

整理一下,把年代久远的留存下来,拣最近的玩,哈哈

网友:
搭车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与电子管配套的管座里是弹性片吗?时间长了会不会弹性片失去弹性接触不良?
哪位有管座内部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炫富的感觉

不是炫富,是炫耀!离富还有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炫富,是炫耀!离富还有段距离!

这么不讨人喜,3、5块处理都难出手的东西,哪有炫耀的价值啊,哈哈哈,如果说是,那就是吧

其实真实想法是想和一些和我一样在破烂里玩耍的朋友分享点点的清理经验和办法罢了。否则,各路得来,卫生也是隐患啊。是不是。
这些管子,估计几十只标价5元一年都难有人要,不值个运费钱呢。

网友D:
你既然用了洗铜水,那玩意儿必然是有些腐蚀性的,不明白为何用酒精清洗之前不用温水充分洗涤?!水溶性的电解质用自来水是首选。

网友E:
老板,洗铜水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既然用了洗铜水,那玩意儿必然是有些腐蚀性的,不明白为何用酒精清洗之前不用温水充分洗涤?!水溶性的电 ...

以前是用弱酸,用后需要迅速清洗;后来找到这个东西,用了好多年了,开始时候用清水冲洗,后来发现如果深入内部,难以挥发掉的话,偶尔有加速里面引线锈蚀的现象,后来尝试用酒精,发现还挺好用,没发现过其他不好反应。原理不太知道,纯瞎猫捉耗子办法。
酒精是不是对这种容易钝化的金属有缓慢氧化作用,有的话就形成钝化保护了,也可能没有,其他就不知道了,当时就是为了挥发容易。
胡乱整。

改天再发个拆管座然后再固定的法子。哈哈,儿时的办法沿用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洗铜水是什么东东?

听常用的东西,一般和钝化剂同时使用,购买回来清水稀释一下,我是这么用的,2:1差不多,这个浓度差不多皮肤无感。可以试试,戴好手套。

网友:
洗铜水是不是三氯化铁?

网友F:
这些似乎都是收音机的管子。6J8P印象中有人用作小单端前级管?记不清楚了。

网友:
你这是在做库存全新管子,虽然你的管子价格不高,但是对于价格高的管子,这么修整以后,基本多加1/2或1倍价钱。

不过,还是挺喜欢看你的修整方法的,起码管子状态都还不错。这可比修整那些已经老化淘汰的要好太多太多。

网友:
盘的都出包浆了!

网友:
有闲还有钱玩电子管的,跟穷不沾边。

网友:
不喜欢八脚管的原因

就是因为座子里面的引线烂的不成样子了

这一点无法忍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似乎都是收音机的管子。6J8P印象中有人用作小单端前级管?记不清楚了。

简单看了下曲线,没找到标接曲线,曙光手册里只有三接曲线。
图上稀里糊涂勾画了一下,360V,中间段线性还可以了,数据上三接功率上至少提高了0.7w。

保守点,细细调,应该还不错吧。
只有这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看了下曲线,没找到标接曲线,曙光手册里只有三接曲线。
图上稀里糊涂勾画了一下,360V,中间段线 ...

6J8P如果用作前级放大,不建议接成三极管,因三接U值太小了(粗略估计只有10倍左右)。标准接法还可能有点实际意义(印象中标接U值在100左右)。
相似的有另一款6J4P,三接U值有20左右,两只组成二级放大U值与6N8P接近,不过也建议这样干。因为直接用一只6N8P也不贵,纯三极管声音相对也好一些。

网友:
手写字很漂亮

网友:
消气剂不太黑。

网友:
我喜欢你的6J8P

楼主:
喜欢给你两只??
刚刚清理完,还没用呢,记忆中没用过这个管子,目前还没找到标接的曲线。应该标接是设计初衷,我还是比较尊重人家设计时候的用途。偶作玩耍就无所谓了。
但也奇怪,为什么曙光的手册里面只有三接曲线呢?难道这厮开始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法子来用的?
哪位前辈手里有这个标接曲线,给咱看一下,多谢了!

楼主:
富人肯定不洗了,连短裤袜子都一次性的,还能洗管子吗?
人家都是换,而且换新的,贵的,大的,10块的不搞成1000那都不够劲道。
如果玩老货,人家玩的都是古玩级别的,要有充足的背景和故事;比如马桶都要老佛爷淘汰的,那才够身份......
所以咱们这样的只能洗洗刷刷,苦哈哈玩的乐哈哈。
我就一胡说八道。

楼主:
嗯嗯呢,改天试试

有些管座经常是镀层起泡泡,疙疙瘩瘩的,没被腐蚀的地方还出奇的牢固。把镀层搞掉后底色到时挺好看。
还有就是一台机子,几只管子金属座都有锈蚀痕迹的话,把台面好好油漆处理下,用各种灰调衬托锈蚀斑斑的管子,也很有味道,那种年代结合感和清爽中的感觉,挺好。

木盒子,感觉要么大个厚重的,要么小巧可爱的,原木色,蜡油,好看,中间尺寸,感觉难做好看了。

我有些生锈的管座,专门做了轻微的打磨,保留锈蚀痕迹,烘烤一下用清漆封一下,留着年份信息,什么时候凑齐一个年份的阻容元件,搞个年代专版的,壳子要各种挖孔和透视,小管一定上固定弹簧

网友G:
请问楼主什么是洗铜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什么是洗铜水?谢谢!

清理铜火锅铜皮大门的那种东西,网上有,对处理铜镍等金属表面挺好用的,除绣除污还可以,不太剧烈。
我兑水后经常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