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电机加油问题

楼主(2024-03-27):
请教这个电影电影发电机红圈处是加什么油进去的,要加多少进去的,谢谢!

网友A:
猜测盖子在里面的部分有一根标尺,拿出盖子就看到标尺了,我没有见过这机器,纯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盖子在里面的部分有一根标尺,拿出盖子就看到标尺了,我没有见过这机器,纯臆测

没尺的,但有人说加机油,但不知加多少。

网友B:
额,今晚我们村放露天电影,还聊到这个电影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今晚我们村放露天电影,还聊到这个电影发电机……

现在年代还有露天电影看那么好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年代还有露天电影看那么好的事

我们这里每个村每个月放映队都要放映一次电影。今天是我们村迎观音菩萨,放给菩萨看的。这几十年都这样,个别特殊年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年代还有露天电影看那么好的事

我们社区隔三差五放映露天电影,问题是荧幕下就三三两两几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社区隔三差五放映露天电影,问题是荧幕下就三三两两几个人。

这是任务,没人看都要放映完

网友:
目测是加机油的,因为液面低,底下是曲轴箱。如果加汽油 的话,加油口会高一些,至少也要到活塞的位置

网友D:
图片太小看不清,如果最前面的是观察窗,一般都是停机状态下加到观察窗的一半。

网友:
两冲程摩托车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太小看不清,如果最前面的是观察窗,一般都是停机状态下加到观察窗的一半。

刚加到观察窗一半试机一二分钟后会在加油口白色铝螺丝呼吸小孔冒机油出来,看来应该加到观察窗低线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油不是燃烧用的,早期的机油稠,现在的机油稀,最好加齿轮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油不是燃烧用的,早期的机油稠,现在的机油稀,最好加齿轮油

不是燃烧油这知道,这个位置是控制白金触点开闭的机械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燃烧油这知道,这个位置是控制白金触点开闭的机械部分

是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