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一个直流电压基准源

楼主(2024-03-27):
买的人家的成品板,自己也没功夫再画图打板了。

要求不高,小数点后两三个零即可。

原卖家展示的是一个盒子上两排插座几乎占满,心想这也太不符合我的B格了,操作上插来拔去还挺烦人的,于是乎就做了个这样的:
1、两节18650通过78L05供电,电池盒带总电源开关,电池盒盖子可以方便滑出以更换电池。
2、有输出和断开开关和电源指示灯。
3、旋钮选档0~100V,10V步进,方便操作。
4、不足之处,手头没有双刀双投钮子开关,要不输出也能有指示灯,这样就完美了。

我的万用表统一有个底数,还需校准一下。不过从侧面反映出这个精度还行,如果统一去掉底数基本就和标称很接近了。

网友A:
不给PCB看,给个原理图也是很好的。

网友B:
挺精致,看看板子

楼主:
板子么就是很简单的LT1021芯片的没啥好说的,这个芯片只能说一般般,简单做个基准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精致,看看板子

里面没用心走线就不拍照了以免有碍观瞻,芯片就是LT1021-10V的,多级串联的板子,这个一搜一大把。

网友:
做的漂亮,需要多路独立电源电源部分发热影响,温漂不小吧。

补充内容 (2024-3-28 12:03):
忘记了,这个电路不需要独立电源

网友C:
电池盒嵌入外壳是自己开孔加工的吗?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盒嵌入外壳是自己开孔加工的吗?挺好看的。

一根锯条,一把锉刀,一把美工刀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PCB看,给个原理图也是很好的。

人家的板子我也没电路图,不过电路挺简单的,等抽空我画一下。

网友D:
还能这样玩吗,LT1021-10V多级串联就得到20V、30V、……、1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这样玩吗,LT1021-10V多级串联就得到20V、30V、……、100V了?

对的呀,我这是10颗一张板,然后两张板串就是200V,以此类推

网友:
目测防水盒,200*120*75,卖的最多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能这样玩吗,LT1021-10V多级串联就得到20V、30V、……、100V了?

1021 内部图,

所以 1021 的特点是,可以串联一个电阻直接把 Vout 接到电源上,Vout 和 GND 之间就会是芯片的标称电压比如 10V

也就是说可以把 1021 当作一个非常精密的稳压管使用 因此你可以串联 n 个稳压管得到 xn 电压

网友:
我这呆脑太容易忘记了,这个用法袋鼠大师年前在矿坛发过,现在忘记了以为是像399那么需要单独电源才能串联

网友:
学会了,我也去搞个玩玩

网友:
手册上也说了,10V的1021可当两脚齐纳二极管串联使用

网友E:
基准电路的供电电压,是用两颗18650锂电池升压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准电路的供电电压,是用两颗18650锂电池升压提供吗?

.是降压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