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指导

楼主(2024-03-27):
用大家教我的扑克牌法,很容易调整,基本差不多了,只是螺丝是圆头的,平头的还在路上,等收到再安装,目测较准确了。

网友:
那4颗螺丝必须使用铜质的沉头螺丝,否则形成磁短路,降低扬声器的灵敏度。

楼主:
没有铜的,上网看一下看能不能买到

楼主:
已经拍了铜螺丝

网友:
之前都是用铝片定位,看来搂主用纸片也搞定了~厉害!
铜钉固定是老招法了,现在都是胶黏~据说先退磁,黏妥了再充磁~没有退/充磁手段的时候还是铜钉固定来得方便。

楼主:
是的,磁力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