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电子元件)搜不到资料!

楼主(2024-03-27):
有两个贴片电子元件,电路板标识 T1、T4。网上没有搜到相关资料。淘宝也没搜到。求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IB是君耀的图标,CK是代号,手册里叫Mark,J427好像是批号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的指教。这两个管子 J427 W435是一样的吗。买不到同型号的,有什么可替换的型号。

网友A:
427和435可能是批号,下面的才是型号代码,第二个图看不到代码。去君耀网站看看SMBJ30CA的参数,然后选其他厂家相同参数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7和435可能是批号,下面的才是型号代码,第二个图看不到代码。去君耀网站看看SMBJ30CA的参数,然后选其他 ...

再次感谢指点!!!

网友B:
W435是"数据"代码,可能代表生产的年/月,重要的是下面的"标记"代码,对应的才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435是"数据"代码,可能代表生产的年/月,重要的是下面的"标记"代码,对应的才具体型号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