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假胆机,音质尚可,不过有不明故障。

楼主(2024-03-27):
  作为原广坛人,认为“胆味”一大半是老的喇叭味加木壳机箱味。于是在一个711-2上,拨了电子管,只利用其喇叭和机箱、电源变压器。用蓝牙接收板作为信号源,用手机播放。
  电路是基本型OTL,没有环路负反馈。激励管有电流负反馈,即去掉了图中的电容Ce1。
  三极管用的是:T1为9018,(我嫌8050等三极管β太高,手边有9018的β值约80);T2、T3是D882、B772。
  供OTL的电源是原灯丝6.3V整流滤波后,约8V。
  故障是什么呢?冬天小音量时有失真,室温10度以下时能听出来;降至室温5度以下时,则味如嚼蜡很明显了。现在天气转暧又正常了,确实跟电子管的音质差不多。

补充内容 (2024-3-28 08:14):
补充:静态电流调的很大,约30mA。

网友:
輸出管兩管串聯的基-射結壓降的溫度係數,在溫度發生變化時,其(溫度係數)大於D的補償值一倍,氣溫降低顯著的話,低溫下失真會很明顯,這就是補償不夠的結果,所以D應該由兩個二極管串聯起來比較好。

网友:
如果失真能听出来的话,那么至少3%以上了。

输入源用标准400HZ或1KHZ信号输入,示波器检查喇叭的输出。直接看示波器波形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温5度以下失真很明显,不知原因。

有可能是功放级静态电流小,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B:
故障是什么呢?冬天小音量时有失真,室温10度以下时能听出来;降至室温5度以下时,则味如嚼蜡很明显了。现在天气转暧又正常了,确实跟电子管的音质差不多。

这机器能听出这个来,我只能说LZ你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是什么呢?冬天小音量时有失真,室温10度以下时能听出来;降至室温5度以下时,则味如嚼蜡很明显了 ...

室温5度以下失真很明显,不知原因。

网友:
92年我们这有很多红灯711收音机 价格5块钱一部 当时买了好几个 有两个变压器进水烧了就把外壳改成音箱了 猫眼口当高音喇叭口  刻度盘加装音量电平指示 接在JVC的车机上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功放级静态电流小,出现交越失真。

不是的,上面忘了说,为了胆味,故意将静态电流调的很大,约30mA。

楼主:
其实我很早就发现晶体管收音机在冬天小音量时也有失真,主要是语言节目时能听出来。或许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分享一个我的经验,我之前用 9018 做的单管来复机,因为家里窗户上信号好,所以就把机器放在了窗户框上,等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它坏了。当时是夏天,外面暴晒,我从家里的摄像头中回放了一下,每次坏都是午后,所以我估计是太阳晒的9018温度太高了导致的。

当时我用的 18650 电池,估计电流也大,对温度可能就敏感。您可以试试换换三极管其他型号试试。

网友:
都是晶体管温飘惹的祸!

网友:
电路设计上,要扼制住相关晶体管的温飘就OK了!

网友C:
我也觉得老喇叭,老箱体和音频变压器构成了'电子管味‘的成份。你这个OTL电路要是改成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电路,可能“电子管味”更足一些。

网友:
失真主要是低温下电流不够,交越失真造成的,建议功率管e极串小电阻,偏置用两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并联可调电阻,调整加大电流。同时减少rc1,推动管电流也得适当加大。

网友:
在T2/T3静态电流达30ma的前提下,不太可能是交越失真,强烈怀疑输出电容Co低温时容量大幅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老喇叭,老箱体和音频变压器构成了'电子管味‘的成份。你这个OTL电路要是改成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 ...

网友:
单管甲类输出,变压器易饱和,需要特制。采用推挽电路,比较通用。

网友:
有可能静态电流太调小了,产生了交越失真。

网友D:
这个图看起来好简单。
再看,牛难养啊,这个用啥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看起来好简单。
再看,牛难养啊,这个用啥牛?

用老式线间变压器改制,铁芯改顺插留气隙即可!

网友E:
你这样的电路,远不如2822M音质好!

网友F:
偏置二级管应该用2只,输入电容尽量用无极性的,输出电容极性画反了。要想音质好,尽量提高电源电压,比如12伏,24伏等。另外,用正负双电源供电对功放也是有益处的。总之,要想音质好还是要下点功夫的。不妨在低温失真时测一下静态电流和中点电位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偏置二级管应该用2只,输入电容尽量用无极性的,输出电容极性画反了。要想音质好,尽量提高电源电压,比如1 ...

这个图是网上借的,输出电容极性画反了。我自己焊的时候没有反。

我的PCB上是两个偏置二极管,不过画的是贴片的。由于手边没有找到贴片二极管,就用了一个直插式二极管焊上了。

网友G:
电子管暖暖的声音来自电子管的偶此谐波失真,后来又有坛友说变压器的磁滞作用也是暖暖的声音产生的原因之一。或许,晶体管甲类功放,变压器输出可能更像电子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暖暖的声音来自电子管的偶此谐波失真,后来又有坛友说变压器的磁滞作用也是暖暖的声音产生的原因之一 ...

暧暧的声音:电子管占一成,变压器占一成,纸盆占三成,木壳占三成,心理作用占两成。 ^_^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的电路,远不如2822M音质好!

2822增益太高,容易自激和引入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2增益太高,容易自激和引入噪声。

加负反馈增益降下来就行了,各项指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2822增益太高,容易自激和引入噪声。

你不会调整么?增益调整下不就没事了?输入阻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调整么?增益调整下不就没事了?输入阻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我没有玩过2822,只是在别的帖子中见过关于它的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玩过2822,只是在别的帖子中见过关于它的讨论。

成品小功放都用得乌央乌央的,能差么?!自己捣鼓之前不下载它的pdf?搞不好就是元器件的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小功放都用得乌央乌央的,能差么?!自己捣鼓之前不下载它的pdf?搞不好就是元器件的性能不行,,,: ...

现在鼓捣都不是为了实用,起码焊个OTL也能玩玩晶体管电路。IC没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鼓捣都不是为了实用,起码焊个OTL也能玩玩晶体管电路。IC没意思。

想追求电子管音色、末级使用场效应管会更好。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追求电子管音色、末级使用场效应管会更好。不妨试试。

啥叫电子管音色?玩过几个?

楼主:
这两天听下来感觉听戏曲节目特别好听,感觉当年对于机箱和材料等实行了乐器级的的校调,配得上戏匣子的称号。

网友:
这种最简单的OTL功放,其功率输出级基极偏压电路过于简单,既没有合理的温度补偿也没用完善的稳压措施,因此工作温度范围比较窄,对供电电压也有要求,温度变化和供电电压变化都会改变功放的工作状态。
这种最简单的OTL功放,它的音质不会好,失真大是必然的,但是听起来失真明显就不对了,功放可能存在轻微的自激。在功放管发射极与推动管基极之间跨接一只100pF~1000pF的电容,喇叭两端并联一只0.1μF~0.47μF的电容,可以很有效地防止自激。简单的分立元件OTL功放,其负反馈是象征性的,负反馈没什么效果,因此功放相当于处于开环状态,功放的电流放大倍数只取决于功放本身,与喇叭特性无关,输出特性近似于电流反馈功放。电流反馈型功放的输出特性是交流电流源,电压反馈功放的输出特性是交流电压源,电流反馈功放对喇叭的自由振动没有丝毫的阻止,电压反馈功放会最大限度阻止喇叭自由振动,这是两种功放声音不同的原因。负反馈在功放内部的功放IC都是电压反馈功放,IC内部不设负反馈的功放可以接成电流负反馈,从而获得与电压反馈功放不同的声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