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的电位器求助

楼主(2024-03-27):
上述型号,可能因为长期不用,调零的电位器失灵了,这种电位器不好找金属外壳16毫米与手柄相反方向共6个脚3个为电阻脚,另外3个为固定脚。X宝上找不到一样的。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是改装还是修复原电位器?最后一张图是网上找到的,但金属外壳是12毫米的。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拆开清洗一下,实在不行买一个尺寸一样的,外壳补焊三个固定脚。

网友:
利用原外壳只换碳膜片

网友:
天宇MF47 指針万用表 電位器、(多种規格可選)

淘寶   金淳海電子388網店有售   2.5元、

https://shop33962463.world.taoba ... 02.1.778d7dd6Lp9air

楼主:
谢谢。我要把电位器拆下来,测量具体尺寸再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