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绕线机制作(逐渐筹备完善)

楼主(2024-03-27):
看了本坛各位坛友的自动绕线机制作的相关帖子很受启发,打算也做一台以供绕牛使用。
初步设想是先完成机械部分,再完成控制部分。
主轴采用大扭矩步进电机加变速皮带次轮组合完成高扭矩输出,以适应0.1-1.5mm线径绕制。
排线结构拟采用商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即主轴转一圈,排线机构移动一个线径距离。
结合坛友们的经验,不断完善。后续我会想尽展示制作过程,力求大家都能看懂。
请各位多多提供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讲点我的看法
    首先、自动绕线机也没有多复杂,自制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材料也不难找,花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自制的关键是机械系统要求精度比较高,这是谁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木心骨架的形位公差都要足够小,否则在绕线时,公差大会造成端面不绕齐。
     其次、 排线机构的电器部分,单片机也好,数字电路分频也罢,我看都行,会单片机自己做一个控制器也没有多复杂,最好用你最熟悉什么方式,解决问题。
     至于主轴是电动还是手动并不重要,自己玩做几个变压器,手动一下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不要忘了搞这个绕线机是为了什么?投入太多精力就有喧宾夺主之嫌。

网友B:
我来早了,再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早了,再等等吧

欢迎发表您的宝贵意见,来得真好,不早不晚

网友C:
支持,等看你的杰作!

网友D:
强烈建议你不要采用大扭矩步进电机,这样绕细线,如果送线不及时,或有扭结,送线头比较小,就非常容易把细线拉断。

你说的主轴转一圈,排线机构移动一个线径距离,我知道你要采用什么控制器了。可以告诉你,采用光电开关或机械触碰开关来换向,比较不好处理,如果稍有偏差,排线就会排到骨架以外。

建议计数器采用机械计数器,精度选那种精确到0.1圈的,不然,如果绕制中间,如果发现绕不齐,需要回绕,电子的非常容易出错,只要转到感应磁铁那里,动一下加或减一个数字。你如果绕次级并联的线圈时,你就知道痛苦了。

不要想着,一个绕线机,可以通吃所有,不现实。目前卖的绕线非常好的,价格不低于几千,不到一千的,也就二手CNC绕线机可以做到。闲鱼那些卖绕线机的,都是这不满意,那不满意,这样改进那样改进,最后不合适才出手的。

网友E:
年前杰盛刷见186一套200瓦无刷伺服,百度一下回头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年前杰盛刷见186一套200瓦无刷伺服,百度一下回头就没了。

这个价格确实少见,我见到的基本都是磨床淘汰的,基本也要300元一套了。

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的好处,就是低速时非常稳定,哪怕1圈/分钟,都没有问题。步进电机如果做排线电机,转速低了,如果用国产那种驱动器,会非常热和丢步,震动,死机。实际上排线电机需要的功率很小。

如果按楼主的计划,主轴转一圈,排线移动一个线径距离,随便一个电机都可以,直流电机,交流电机,24伏的,200伏的,380伏的,都没有要求,并且可以有加减速和中途改变转速。他这种控制器,甚至绕直径1厘米的电缆都没有问题,因为移动一个线径距离的光电接近开关是安装在主轴上面的,转一圈,步进移动固定距离。

网友F:
      本人接触绕线机算比较早的,从最初的手摇,然后买了个飞之NZ-5数显,到单片机做数控程序,自动排线,再到买CNC 数控绕线机(玩改很多年),最近两年咸鱼上很多的新开发的单片机绕线机数显控制板(价格200元左右),现在最大的感受和体验就是,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的人或厂家来做,CNC 是不二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就现在咸鱼上的新开发的板子,描述各种功能天花乱坠,但你用它组起来的绕线机,根本无法与二手CNC 可比,只能说仿到了皮毛,没触到技术的灵魂核心,现在物资极大丰富,各种件也好买,DIY者跃跃欲试,开发者迎合了DIY 者 的心理,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各种问题,当然,简单追求绕线解放了双手,一年只绕一两个牛的,要求不高的就不说了,如果你是经常绕线,或对排线,绕线质量有一定要求的,那么这种简单开发的板子就不适合用,问题毛病太多。

      必须还是CNC ,当然新机太贵,协普的卖的很好,价格也是够高昂,其实控制板跟二手CNC 没区别,甚至用料还没有二手的绕线机控制板好。

      CNC 数控绕线机,是九十年代初台湾过来的,南方大量生产电子设备,小型高频变压器生产必备的绕线设备,单机,人工,现在都是生产线,自动化,所以几乎全面淘汰,流到二手市场,尤其是闲鱼上大量这种设备。

      CNC 很多人感觉用不惯,觉得设置操作麻烦,因为它是专业绕线设备,当年的大公司开发的东西,各种情形都考虑很周到,只要熟悉了上手了,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
最后一图为绕线机控制器控制绕线轴和排线轴都是伺服电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你不要采用大扭矩步进电机,这样绕细线,如果送线不及时,或有扭结,送线头比较小,就非常容易把细 ...

       我用cnc 和 单片机开发的控制器 做过详细比较,开发的控制器外观好看,时尚,屏幕大有的还是触摸屏,感觉很方便,但是具体到绕线细节,根本就没考虑到功能细节,或者说是做不了,或者说是要做 需要更大的芯片成本投入。
       比如你想做胆机电源变压器,次级圈数少,要在固定的幅宽内均匀的疏绕20圈1.2的粗线,CNC 会根据幅宽、圈数,自动计算,非常均匀的线间宽度绕满整个幅宽,但开发的单片机控制器,就没有这种细节功能,你得自己先算线径多大,设置时就要把线径设定到很大,稍小于线间距离,但有的板子还不支持超过2mm线径 ,就绕不了,你就得人工手动排线。这仅仅是一个小功能细节,其他还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cnc 和 单片机开发的控制器 做过详细比较,开发的控制器外观好看,时尚,屏幕大有的还是 ...

你说的非常对,单片机与CNC确实在功能上比不了。

单片机只有一点优势,就是价格相对便宜,对于不常使用的人来说,不用太大投入。我买那会一台不到一百元,现在应该是150元吧。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加一起不到100元。剩下就是机械部分了。

网友G:
发现绕线贴蛮有流量
发一张几年前自己弄的一套。给论坛填填柴

双轴绕线机

双轴绕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等看你的杰作!

感谢坛友的支持与鼓励,后面慢慢推进。
目前还在做方案对比,看是采用商用控制器还是自己慢慢编程实现排线机构控制。
国内愿意开源程序的人不多,程序这块只能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接触绕线机算比较早的,从最初的手摇,然后买了个飞之NZ-5数显,到单片机做数控程序,自动排线 ...

感谢zeroone老师分享宝贵经验。
我的目的是能解决自给自足,绕制的牛品质可控,预算在千元内。
估计这点预算上商用CNC不太现实,另外不希望体积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你不要采用大扭矩步进电机,这样绕细线,如果送线不及时,或有扭结,送线头比较小,就非常容易把细 ...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我的想法是绕线采用有人值守,接近端点后,刹车,然后手动控制主轴,垫完层间绝缘后,再受控控制排线机构反向排线。
不打算全部自动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我的想法是绕线采用有人值守,接近端点后,刹车,然后手动控制主轴,垫完层间绝缘后, ...

你直接绕单层就行,没有必要最后手动,精度完全可以达到,不差那半毫米,即便有误差,铜线自己也会排。

我的就是自动排初级,手动排次级,最大可以绕86*40,实际上改一下,32*50的也可以绕。长度30多厘米,高和宽不到20厘米。

机械部分我是买的成品改的电动部分。原系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绕线贴蛮有流量
发一张几年前自己弄的一套。给论坛填填柴

很漂亮,用上了方槽铝,精度有保障。主轴用了变速皮带,绕制大直径漆包线不是问题。值得借鉴。
坛友您的排线部分控制器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漂亮,用上了方槽铝,精度有保障。主轴用了变速皮带,绕制大直径漆包线不是问题。值得借鉴。
坛友您的 ...

无测挡板骨架的绕制毕竟左右有一定余量,但有俩测挡板的塑料骨架每一层绕圈数都有出路,绕不满随时都有塌陷、夹线情况。
选用现成双轴控制器、单片机控制等,但使用起来都不是很快捷、简便。手里正好有闲置PLC(可编程序控制器),10寸触摸屏。绕线机类自己写程序也很简单。
PLC虚拟梯形图编程可以随时更改,可以独立启/停,转向等控制,也可以俩电机比例协调控制。这样可以方便应付不同绕牛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zeroone老师分享宝贵经验。
我的目的是能解决自给自足,绕制的牛品质可控,预算在千元内。
估计这 ...

      哦,千元,二手CNC 数控全套,稍微改装一下增加个百元左右,再配上一个伺服张力器,都够了。

      程序数控,绕线张力数控,又快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千元,二手CNC 数控全套,稍微改装一下增加个百元左右,再配上一个伺服张力器,都够了。

...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伺服张力控制器?我见过大型的张力控制,是用变频器带电机反转,然后卷材拖着反向走,张力大小主要是看给定的频率高低。

如果是小型的张力控制器,比如一个直流电机,通过不同阻值电阻来短接输出端正和负,也能起到张力的作用,性能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千元,二手CNC 数控全套,稍微改装一下增加个百元左右,再配上一个伺服张力器,都够了。

...

二手cnc体积不小,收纳是个问题。
已经购买了成品控制器,排线机构控制器加其它部分(非机架部分)消费了223元。
主轴电机加控制器加周边材料估计会花费150多。
由于自己没有钣金加工条件,打算用30*30方形槽铝做机架,价格大约在60多。
中文编程说明书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荣琴电子 A12_02 V1.1 .pdf

楼主:
张力调节和输出导线管管实现张力调节和精确排送漆包线。
这部分请给位老师分享一下心得。比如张力装置是自己DIY还是买成品装置,排线结构和主轴之间距离,高度应怎么设置比较合理,以满足大小线径和不同骨架尺寸。

网友:
这种张力结构确实简单实用可靠,就是买价格也不贵。这种排线针的刚性确实好的不得了,我上次用抛光机切2mm,费了好大劲。

排线针与主轴的距离越近越好,你的顶贴里排那种蜂房排线,就是要压到上面,绕变压器骨架不是圆的,只能越近越好。

细线用排线针非常好用,粗线最好实践一下,次级通常不低于0.5mm,一般次级铜线还不怎么平顺,匝数又不多,你做好以后,实际排一下就知道了。

绕变压器,初级相对平整就可以了,因为还要垫纸,最边上多几匝少几匝影响不大,主要是次级的处理,第一层不平整,后面整个就会不平整。

网友:
粗线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排,图片上面是绕平时使用的焊锡丝,纯机械结构,还是自动排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手cnc体积不小,收纳是个问题。
已经购买了成品控制器,排线机构控制器加其它部分(非机架部分)消费 ...

其实,还有一种无动力主轴可供选择,价格和你的方型槽铝机架差不多。

既然改,手电钻和抛光机就少不了,有条件使用台钻和铣床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有一种无动力主轴可供选择,价格和你的方型槽铝机架差不多。

既然改,手电钻和抛光机就少不了 ...

您的主轴部分很适用,即可绕工频变压器,又可绕开关变压器,灵活多变。
这部分材料是哪家买的,请PM一下购买信息。主轴电机和排线电机您用的多大,我最大绕制到1.5mm导线。

稍后我建模示意一下目前考虑的机架结构,请大家看看。

网友:
我的主轴和排线电机非常小,38*42*42的步进电机,我主要绕初级。次级全部手绕。

楼主:
机架初步设计向,请各位看看

网友H:
说说我的,已经完成了第一版,改进中。主控使用ArduinoGBRL控制板,主轴步进电机直连,排线步进电机带丝杆,电器同步随动,主轴转1/200圈排线移动1/200个线距,使用圆直线导轨,缝纫机的张力控制。有点:精度尚可接受,可以绕不同变压器和蜂房,可以随意排线。控制指令使用G代码,用WINDOW记事本就可以直接编写,不用编程,可以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层间暂停控制软件使用GRBL整个控制系统成本不到50元实际花费32元。目前遇到的问题1、整机结构采用3D打印的结构件,有点软,最大只能绕76的芯。2、主轴步进电机用加长42的力量偏小。今年小区改造环境太乱,等过后计划改进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说我的,已经完成了第一版,改进中。主控使用ArduinoGBRL控制板,主轴步进电机直连,排线步进电机带丝杆 ...

做的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说我的,已经完成了第一版,改进中。主控使用ArduinoGBRL控制板,主轴步进电机直连,排线步进电机带丝杆 ...

真牛啊,用雕刻机的控制板做绕线机。

网友:
如果是自己使用,随意一个伺服电机和排线电机及丝杆,固定一下就可以使用。

下面是我目前使用的,排线距离可以调节,这个绕线机原来就是绕高频变压器的,主轴上面有可拆卸模具的头,控制部分不好用,改成目前使用的样子了。

网友D:
祝楼主早日完成绕线机。

网友I:
建议采用带有张力控制的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采用带有张力控制的步进电机

你的意思是,主轴步进电机的扭矩可以调节吧。绕细线不会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楼主早日完成绕线机。

做的太漂亮了,最后一图控制器是您自己编写的程序吗?
可否参考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太漂亮了,最后一图控制器是您自己编写的程序吗?
可否参考借鉴一下。

这是别人做的,在咸鱼上卖。我使用的在34楼。

楼主:
简单做了一下三维模拟。部门材料还在路上,后面再展示制作过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简单做了一下三维模拟。部门材料还在路上,后面再展示制作过程。

     机架还是要考虑实际操作的方便程度,比如你滑台连接导针的出线位置要不影响手动垫纸的操作,保证精度机架最少要5MM厚以上的铝板材。考虑起始定位调节要尽量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架还是要考虑实际操作的方便程度,比如你滑台连接导针的出线位置要不影响手动垫纸的操作,保证精 ...

其它部分都设计完毕了,排线导针部分反复修改了几版,借鉴国内外资料包括孙老师的方案,扬长避短,慢慢完善中,估计下周内能试车。

网友K:
为批量生产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点我的看法
    首先、自动绕线机也没有多复杂,自制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材料也不难找,花 ...

确实是,机械精度才是最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批量生产做准备。。。。

这种很难批量,利润全在成本里面了。

并且,这种出厂调试精度的成本会高到吓人,后期维护成本也会非常高。

网友D:
最初我以为楼主是要自用,当看到设计图,动用物料部门时,就要严肃对待了。

产品定位,这个一定要准,要专,通用机不好做。

成本控制,一定要保证足够的利润,不然稍有风吹草动,会非常被动。

机械和电气的易调整易维护,结合市场规模和成本,制造难度,再次调整设计。

诚心建议设计者制作出样机之后,一定要亲自使用,最好长期使用,以便后期改进。

一件成熟的商品,很可能会长期存在,比如NZ-1,FZ-130。

网友D:
下面这种,甚至5mm厚铁板折弯和激光定位打孔就可以,一般的加工厂都可以做,价格主要看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初我以为楼主是要自用,当看到设计图,动用物料部门时,就要严肃对待了。

产品定位,这个一定要准,要 ...

就是自用,没有精力开车。
机甲材料表都分享到我的企鹅群了,需要做的朋友,可以参考借鉴。
昨晚用L50×50角铝把放线部分做好了。由于手上没有铣刀机,纯手工密集打孔,锉刀修条形孔,前后用了5小时,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这种,甚至5mm厚铁板折弯和激光定位打孔就可以,一般的加工厂都可以做,价格主要看数量。

做绕线机的目的就是解决平时绕变压器排线问题。您这个不错,就是不适合单套制作,成本太高。
目前用得20×20铝型材,感觉还可以。

网友L:
老烧们绕线机都是自动控制的,俺一个司机只能用车用大功雨刮电机在一个宁波产的绕线机摸索改造了N次,除了涨力器是短板外其它方面用着得心应手,用了十几年了粗线2.0能绕细线0.16以下眼睛花看不清没法折腾了,感觉绕线机自动虽好但绕输出牛时层层垫,抽头位置设置及防塌边处理等诸多方面都需手动调整尚可,自动绕线机是硬件而手工调整则需一定的经验方可绕出好指标牛,俺的电动绕线机主轴电机转数可调,排线的电机转教可调,用惯了一天绕一对输出牛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烧们绕线机都是自动控制的,俺一个司机只能用车用大功雨刮电机在一个宁波产的绕线机摸索改造了N次,除了 ...

以前就是手动绕变压器,绕制速度太慢了,排线精度也不高。绕一只40W CD变压器初级线包1300多匝,从下午4点绕到晚上10点,效率太低了,故此才有做绕线机的想法。
绕制输出牛要求左右声道一致性要好,纯手工绕很难。用CNC绕线机层层垫纸,速度也比纯手工绕快很多。
前面我也说过了,要提高细线绕制精度,放线出口应用钨钢放线导管,且导管距离应尽量靠近个骨架最外层,而不是用放线导轮作为出线口(粗线用导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烧们绕线机都是自动控制的,俺一个司机只能用车用大功雨刮电机在一个宁波产的绕线机摸索改造了N次,除了 ...

       小型的高频变压器,现在生产线配套的设备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做为胆机变压器,因为要层层垫纸,两端处理,自动绕线机的应用是为了减少人工排线量,而且可以保证排线很精细,而且快速,两端处理完,中间的部分自动排线绕起来很快,所以做一个牛也就很快,如果加上张力器,还可以保证两个线包用线基本相同。

网友:
还是先计算好次级每层能绕多少圈吧!次级线径粗很硬,不会和方形的骨架紧密贴合!最后结果就是方形的骨架,圆形的绕组,绕涨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烧们绕线机都是自动控制的,俺一个司机只能用车用大功雨刮电机在一个宁波产的绕线机摸索改造了N次,除了 ...

能否上张图片,参观一下?

我在闲鱼人家卖绕线机的下面评论,说是如果在普通绕线机上面,加装自动排线装置,主轴哪怕还用手动,只要价格不高,可以接受,肯定会大卖。

人家没理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手动绕变压器,绕制速度太慢了,排线精度也不高。绕一只40W CD变压器初级线包1300多匝,从下午 ...

你这个钨钢导管,最好做成活动的,因为在绕线包时,最内层与最外层,对于导管出口,角度不同,如果不改,对铜线的绝缘皮磨损不一致,严重的可能会直接把一个面磨破。

或者增加导引轮到导管距离,不过这个距离就需要足够远,才能减少对一个面的磨损。

就是下面图片这个位置。我的是两个地方可以调节角度,不过我一般不调,因为我使用的是直径0.6mm的导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钨钢导管,最好做成活动的,因为在绕线包时,最内层与最外层,对于导管出口,角度不同,如果不改 ...

钨钢导管套管是可以调节倾角的,使用的是蝴蝶螺母调节。钨钢导管越靠近骨架,排线精度越高,反之精度越差,尤其是0.2mm以下导线。我参考了国内外玩家的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初步做成现在这样。先实践验证,如果有问题,再逐步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钨钢导管套管是可以调节倾角的,使用的是蝴蝶螺母调节。钨钢导管越靠近骨架,排线精度越高,反之精度越差 ...

不好意思,看走眼了,我以为另一个面也开的有槽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钨钢导管套管是可以调节倾角的,使用的是蝴蝶螺母调节。钨钢导管越靠近骨架,排线精度越高,反之精度越差 ...

用导针容易产生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导针容易产生回差。

感谢李老师点评分享。
我用的是L50×50×5mm的角铝,尽可能让排线机构稳定,打算在实践中慢慢改进。
目前钨钢导管紧固螺丝也可以换成V型导轮,后续做对比看看,哪种方便用哪种。

楼主:
这是最新版控制器外围控制按键和主轴电机控制电路。商家提供的控制器说明还是老版的,没有新版本控制器说明书,咨询了很多次,他才说清楚各个接口定义。我把控制器操作说明重新整理编辑了,有需要的坛友自行下载分卷压缩包,通过WINRAR压缩软件合并解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