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集成电路块

楼主(2024-03-28):
这是啥型号?61NL5K4G2。谢谢~

网友:
没有详实的资料不敢妄言判断,但从图片上看大概率是全桥,楼主不妨把电容器放电后测测这个四腿器件与电容和交流输入端的关系?还有看看电路板走线和电容的耐压就行了。

网友:
从图上看,可能是电源芯片。。

网友:
上面那个4个脚的是全桥,下面那个7条腿的是电源(恒流)管理芯片。
LED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