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811电子管阳极铜编带与电子管管壁的间距要求?

楼主(2024-03-28):
遇到一例铜编带热缩套管破裂的情况,求大神指点!
1. 距离太近,高压放电造成熔坏?
2.距离太近,电子管高温熔坏?

网友:
       2.距离太近,电子管高温熔坏?

网友A:
那层玻璃的绝缘强度非常高,不可能是电击穿的,这明显是高温烫破的嘛。

网友B:
811是钍钨灯丝,玻壳的温度绝对比碳酸盐灯丝的电子管高。热缩管换成特氟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1是钍钨灯丝,玻壳的温度绝对比碳酸盐灯丝的电子管高。热缩管换成特氟龙的吧。

谢谢大大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层玻璃的绝缘强度非常高,不可能是电击穿的,这明显是高温烫破的嘛。

谢谢大大的指点

网友B:
811的玻壳是偷工减料的,普通玻璃,你要拔管帽,一定要关机以后间隔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想起当年装黑白电视机,调好后站在后边喝茶欣赏,不小心一滴茶水溅在管径起了一道细纹,管子废了

一件个例没有代表性,不代表管子或外围有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1的玻壳是偷工减料的,普通玻璃,你要拔管帽,一定要关机以后间隔的时间长一些。

不是耐高温的玻璃吗

网友:
不是高温,而是强度不够,一不小心不拔松了,或者漏气

相对于我更信任FU-13的玻璃,厚度强度更高。

网友:
马云家耐高温的线多了,换一根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快干胶先把热缩管烫坏处涂一下,再用AB胶做绝缘粘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快干胶先把热缩管烫坏处涂一下,再用AB胶做绝缘粘补处理。

谢谢大大耐心指点

网友:
耐高温线就可以了,屏极电流才多大mA,要用辨子线。

网友:
显然是烫的,要是隔着玻璃壳还能漏电,这电子管谁敢用啊,玻璃的绝缘强度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