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的LTM455陶瓷滤波器是不是都是废品

楼主(2024-03-28):
有一个得劲DE105,选择性不好,强一点的台如639K,在630、648、657都能收到。该机中频只有一个中周加一个陶瓷滤波器。于是在网上买了LTM450HTW,LTM455HW。该机与德生757电路差不多,757介绍AM中频是450K。先上的450只有630K的声音小很多,648,657仍然清晰可听。由于插入埙耗大了,弱台收不到了。又上455也差不多。H档的滤波器-6dB只有6K的带宽,-50dB也只有18K,邻频应该收不到。为什么上下4个频点都能听,有一点疑问该机原滤波器的公共端没有接地,既然原滤波器能用,LTM450HTW应该也能用。对讲机上也有公共端不接电源负极的。所以怀疑买的450,455都是废品。

网友:
用扫频仪扫一下不就清楚了。另外我这里(山东)639、648都是中国之声,648比639还要强一些。该机原滤波器的公共端没有接地,是接在了电源正?那和接地也一样。

网友:
数调机不要轻易换窄带陶瓷滤波器(除非手上有工具可以匹配中心频点。)。数调机中心频率偏差稍大灵敏度就会严重降低并且搜台偏频。

淘宝卖的陶瓷滤波器是不是废品不知道,但就算是正品中心频率也是分档的。

网友A:
由于插入埙耗大了,弱台收不到了------怀疑买的450,455都是废品------应该不是废品吧?毕竟强台能收到。

网友:
还要看中周是不是对的,中周的电容,久了特别容易失效。

网友B:
HW檔用於調幅通訊接收機,調幅收音機要用GW檔的,聼感的差別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W檔用於調幅通訊接收機,調幅收音機要用GW檔的,聼感的差別是不小的。

G档的-6dB带宽9K、H档6K,听语音类节目就是为的灵敏度比G档高,带宽跟灵敏度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插入埙耗大了,弱台收不到了------怀疑买的450,455都是废品------应该不是废品吧?毕竟强台能收到。

说废品有点不准确,或者是D、E档冒充H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