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几款万用表的频率响应

楼主(2024-03-28):
前一阵又拆了一个镇流器,还把电路图画出来了。

这几天继续折腾,看看这个极简的镇流器还有什么特性,比如这个双触发二极管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32V导通,工作电压有降低到了22V。比如为什么谐振频率是这么多,高一点低一点行不行(目前为止还没搞懂),结果无意间发现我的几个万用表的频率响应差别挺大。

这是输出的波形,频率35khz,电压有效值Vrms=177.95v

这是Fluke 17B的测量结果,187,高了不少

这是胜利VC97的结果,169,最接近的一个,老当益壮,看来不能丢了

这是9205表,2V,便宜玩具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主力表,UT89XD,蜂鸣档速度天下无敌。电压只有0.2V,新买的表,蚌埠了。。。。

最后看看机械表,500多V,总比0v好吧

对Fluke 179长草了,基本算我这种需求里面的完美表了。某DD有商家卖二手,1000出头,不知道可以入不?

----------------------------

补充一下,背景那个可调电源,是我用Dell 12V18A电源改的,非常好用,可以带20A的负载,就是可调范围窄了一点,只有4-18V。可调电源输出18V,然后用升压模块升到36V,荧光灯管就点亮了。

网友:
这个不叫频率响应,只能说是35KHz数据
频率响应是要测试多个不同频率的数据

网友:
楼主的测试有问题:先用示波器测,再用万用表测,两次测量时,电路所带的负载不同。

应该每次用万用表测量时,同时并联接示波器来测,然后再对两者的测量结果作比较。这样测,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
电子整流器,我至今都没有去学习过原理,这下看来可以等现成的了

网友:
35KHz,已经超过普通万用表的频率响应范围了,可以用交流毫伏表测量,读数比较准确。

网友:
179新的全套价格就很贵了,1000如果性能完好那就行,手感比17B好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有效值有没有意义,17B是低端表了,179个头大了,福表没有一个功能是全的,我平常用的87最多了,主要是9V电池不怕漏液,省电

网友A:
royer电路波形竟如此好看
造一个逆变器岂不是纯正正弦波了

网友B:
对于万用表测试交流电压,每个表的产品说明书都有明确表示频率范围,超过就不准,不用怀疑表的品质。

网友:
我过去也很纠结UT139C这类数字化万用表,测楼主说的地方是基本啥也没,一直想买720、4281等好表

可在实际使用中这类玩具有这好表不能替代的好处。

如维修定性?
那就学指针表那样,在外串个二极管。
如要估测10MAC? 好表也要像玩具表外加个二极管。

好在今天有几百元的玩具波+玩具表
没档次,但很实惠和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yer电路波形竟如此好看
造一个逆变器岂不是纯正正弦波了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之前看过一个欧普的镇流器,波形没有这么漂亮。

可能负载比较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万用表测试交流电压,每个表的产品说明书都有明确表示频率范围,超过就不准,不用怀疑表的品质。

没有说表的品质不好,而是说有两个表不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yer电路波形竟如此好看
造一个逆变器岂不是纯正正弦波了

请教一下,这个Royer电路的谐振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做了一个实验:

C5 6800pf,谐振频率35khz
C5 3300pf,谐振频率50khz

由谐振公式 f = 1/(2*3.14*sqrt(L*C)),带入两组值反算出 L=3mH,但是把C5换成470nf的,就不启振了。谐振频率应该在某个范围内,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之前看过一个欧普的镇流器,波形没有这么漂亮。

他用的是隔离电源,你用的是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Royer电路的谐振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做了一个实验:

频率是电感量决定的,和电容没啥关系

网友:
这个vc97 17b不是真有效值表,也能测量准确

网友:
17B不可能有这么好,频响只有400Hz。

网友C:
那个VC 97 老款的表还可以,我也有一个,我一直好奇那个单独的那个按键我根本就没有按过几次,但就它上面的字没有了,我看你的表那个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VC 97 老款的表还可以,我也有一个,我一直好奇那个单独的那个按键我根本就没有按过几次,但就它上面的 ...

那个是“比较”按钮,挺有用的。测量第一个值,按一下,再测量第二个,结果就是两个之差。有底数的档位,可以用这个去掉误差。

我已经改了锂电池,买一个18500,比18650短一丢丢,取掉原来的电池仓,就可以放进去了,刚刚合适不会晃动。然后串一个IN4007的二极管,把电压降到3.5v以下。最后上一个1块钱的保护板收工,差不多2-3年都不用换电池了。有人试过,不串二极管,不要保护板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