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测量表被干扰数值只长一边毛呢

楼主(2024-03-28):
   从昨晚半夜起测试我自做分压器看看温漂多大,室外温度变化4度,室内变化也有1度多。看这个测量数据很好,不到2个PPM。测量表已经全密封能通气的孔,表的温漂较懒是跟不上裸露的分压电阻的,数据起伏不大说明表、分压器的温漂都很小。

这是天气整点实温

   早9点多表偶尔滴滴超压报警,外面附近一工地各种施工电器噪声一片。一段时间后见干扰都显示在一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以前测量399基准见干扰几号都是在下边,今天反而到上边了。

同一测量也有过干扰分时间段分布在两边过

LM399电压,干扰在下边

网友:
什么问题?下面有水生根了吗。

网友A:
电源供电进来的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进来的干扰吗?

是的,休息时间干扰就少。

我不理解的是干扰怎么只叠加在电压值的一边,而不像调幅波那样叠加在平均电压值两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休息时间干扰就少。

我不理解的是干扰怎么只叠加在电压值的一边,而不像调幅波那样叠加在平均电 ...

可能这个干扰信号的波形就不是平衡的,是单边的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休息时间干扰就少。

我不理解的是干扰怎么只叠加在电压值的一边,而不像调幅波那样叠加在平均电 ...

哈哈,这个跟体质弱有关系吧,今天阴天,测我的7V怎么也长毛毛。

网友:
這個干擾幅度蠻高的,沒有做屏蔽嗎?電源隔離,外殼接地,引出缐加磁環... ...

网友B:
昨天测试了小一天,好好的,没毛毛,找到了一张上电图和一张短时图,可惜几小时的图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测试了小一天,好好的,没毛毛,找到了一张上电图和一张短时图,可惜几小时的图没了。

看您的前一張圖,有毛毛的標準差也不算大,大約是後一張的三倍,還不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前一張圖,有毛毛的標準差也不算大,大約是後一張的三倍,還不錯的。

毛毛又增无减。

网友:
换了个PWM基准,没有毛毛,看来还是基准的体质弱。

楼主:
半夜到现在,竟然无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