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1A2和2P2做来复加功放吗?

楼主(2024-03-28):
日前与坛友讨论2P2输出变压器,便随手绕制了一只。转念一想,抽屉里正好还有1A2与2P2各一只,用它们来做台能推动灵敏度为89db喇叭(希望不是虚标)的二灯机。

在半个多世纪前做过二灯机,那时条件所限,只能做低电压机,推4寸全纸盘非常吃力。而现在不同了,可以用DC升压,所以准备用60-70伏的标准电压。

我想,二只直流管做外差是没门了。如果1A2做检波2P2功放,那音质会差些,因此想做来复加功放。即1A2担任调谐式高放,1N34A检波,再回到1A2进行低放,最后送到2P2功放。

但从来没用电子管做过来复,心里没底。请问各位坛友这样能行吗?

或者能提供效果更好的方案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楼坛友。

那请问如果做外差的话,有无可能将检波后的信号送回1A2进行预低放?

可以的,参考如下。

网友:
行!太行了!

网友:
1A2做来复行,完全行。

网友A:
你的想法制作来复可行。“二只直流管做外差是没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制作来复可行。“二只直流管做外差是没门了”

谢谢各楼坛友。

那请问如果做外差的话,有无可能将检波后的信号送回1A2进行预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参考如下。

你好,谢谢提供的参考线路图。

根据以往的知识(不一定正确)同一只管子的混频增益大约是中放增益的一半(-6db)。如果没错的话,那1A2的第三栅跨导0.16,中周谐振阻后100K,那本级栅到屏增益是 0.16*100*0.5=8,而栅到栅的增益是8*0.5=4(双调谐回路电压损耗),是相当低的。即使加上来复,预低放增益是0.16*100=16,总增益是4*16=64,约36db(只多不少),并不很高。

请问这样计算有依据吗?

网友:
“二只直流管做外差是没门了”---好像可以呦,用耳机的、没有中放的也符合没您的“外差”的

网友:
还有用管都符合楼主的电路,只要两管之内有耳机输出的、舌簧喇叭输出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提供的参考线路图。

根据以往的知识(不一定正确)同一只管子的混频增益大约是中放增益的一 ...

我靠大脑记忆是不行了,你可以看看《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 1963,其实2P2不同于交流功放管,不用太大的前级电压推动,过大会造成削顶失真。来复容易自激注意就是了。

网友:
这两个图都是超外差了。其实变频后中周接着再生检波的应该也算超外差了,因为有465放大作用再检波的。

网友B:
用6A2单管也可做外差机呢,先前已有网友做过的!!

网友:
那么,用1A2应该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6A2单管也可做外差机呢,先前已有网友做过的!!

网友A:
用单连的来复。也是2P2与1A2,2P2高放兼低放。

网友:
看到这么多图纸,我也来借光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连的来复。也是2P2与1A2,2P2高放兼低放。

谢谢各位坛友提供了那么多参考意见。

我想,还是先做来复式吧,毕竟几十年没碰电子管了。

准备把第一第三栅并联(或许跨导可达到0.8),调谐高放,二极管检波,再来复低放,最后是功放。

如果不自激,高放增益30倍,检波0.1,低放50,功放0.4;总增益60倍。

以磁棒天线接收10mv(10mv/M);则到喇叭为0.6伏左右,功率50mw。

想象中的数据。关键要看高放是否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