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机,无台的频率有弱弱的大合唱,什么问题

楼主(2024-03-28):
如题,大合唱虽然弱,调调天线可以听。高层住宅27层。

网友A:
由于楼主给的信息太少,小白我试猜测一下,说的不对请忽略我
楼主应该是在城区,有很多FM电台,住在高层,信号又很强
楼主使用的应该是便携式手动调台的收音机
台多、信号强、便携机这个组合简直就是灾难,无台处被各种声音霸占。我之前用最喜爱的CXA1191收音机在深圳就是这种情况,用着很难受,最后放弃,改用性能更好的胆FM机来收听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
猜测楼主想要表达的问题是不是互调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楼主给的信息太少,小白我试猜测一下,说的不对请忽略我
楼主应该是在城区,有很多FM电台,住在高层, ...

感觉是你说的道理,钢筋水泥屋里,信号千变万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你说的道理,钢筋水泥屋里,信号千变万化的。

换一个性能好的收音机就不会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性能好的收音机就不会窜台

大合唱估计从混频器进入,我断掉本振后,就是超级大声的大合唱

网友:
没视频不好判断,有可能是收音机遇太强信号过载了,
也有可能是当地发射频率选择不当,多个强信号互相干扰,出现了互调假信号.
别说不可能,我这就有,用的本田车机几台在特定频率都有,排除收音机性能差引起..

网友:
模拟机都有,如德生系列,调频段四五个调频台在一起大合唱,但声音不清晰。dsp机就没有这种现象,哪怕就三四十元的廉价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合唱估计从混频器进入,我断掉本振后,就是超级大声的大合唱

我认为是中频放大器的带宽过大,没有形成良好的中放曲线和鉴频S曲线。
如果有频谱仪或者扫频仪很容易检修,如果只有万用表基本上没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中频放大器的带宽过大,没有形成良好的中放曲线和鉴频S曲线。
如果有频谱仪或者扫频仪很容易检 ...

我的SW7600有类似情况,用频谱仪或者扫频仪 怎么检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SW7600有类似情况,用频谱仪或者扫频仪 怎么检修呢

用扫频仪测量10.7陶瓷滤波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扫频仪检修中放请参考这个帖子。

用频谱仪的话,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楚,架好设备开始检修的时候同步拍照发帖,热心群友会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W7600有类似情况,用频谱仪或者扫频仪 怎么检修呢

目标就是调出类似这样的中放曲线来,收音机就好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扫频仪测量10.7陶瓷滤波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2282&fromui ...

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6390&extra=

帮俺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6390&extra=

帮俺分析分析是不 ...

可以尝试更换陶瓷滤波器。

但是,假货宝很难买到合格的陶瓷滤波器……

网友:
我家住20层,德生没有这问题。

网友:
大合唱有些来自中频频率附近的短波AM信号,如10.7M附近,以前修机手指不小心碰到中放部分,有响亮的大合唱,用另一台收音机收10.7M附近听到了相同信号!

网友:
楼主说的“大合唱”可能是调频本底噪声,也是白噪声!!有这个声音很正常!!!好的收音机的这个声音很低的,甚至几乎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