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矿坛,那位大神,有迷你口的VGA线?

楼主(2024-03-28):
迷你口的VGA线
1-100
1-10
大连
微信
求助坛中大佬,哪位有这种迷你VGA线闲置,转让一条过来。
最近玩一个小机,视频口是迷你VGA口的。这迷你口与迷你HDMI口外形一样,当功能不同,我找了一条迷你HDMI线,试了一下发现不好用。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可以自己买套件接。。。。。。。VGA没几根线

网友B:
很少见到。。。。

网友:
应该是平板电脑视频输出的那种头

网友C:
没看懂,不过淘宝有mini hdmi转vga转接头,各种转接头几块十几块,可以去看看

网友:
以前买山寨本带的就是这种线,好像只能用在这种本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见到。。。。

谢谢回复!
搞了一条这样的,可惜VGA口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买套件接。。。。。。。VGA没几根线

迷你VGA侧不知线序,不知怎样接啊,毕业40多年了,知识都毫无保留地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不过淘宝有mini hdmi转vga转接头,各种转接头几块十几块,可以去看看

搞了一条,不对,VGA口太小

楼主: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玩小投影的时候也想找这种线,淘宝搜了一下很贵,而且不保证一定能用,因为有些线材是厂家自定义的线序

网友:
迷你hdmi好找,迷你vga 还真少见。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一条,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网友:
很多平板带这个输出头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线,必然有芯片转换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