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鬼子的交流电源标正负干什么

楼主(2024-03-28):
(图片)

网友A:
那不是正负
那是中文的 十一

十一式收音机

楼上诸位老师回答,皆围绕 正负,太惯性思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也是标220的么?

两种电压选择

网友:
鬼子就是鬼子,让人看不懂

网友:
大约是分火零吧……

网友B:
他们也是标220的么?

网友C:
防止插头插反,不然底板是火线就危险了。

网友:
这不知道
但画板网络标签同名的话,会连接在一起,所有交流也只能分正负

网友:
什么时候的电路图,感觉得有六七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插头插反,不然底板是火线就危险了。

那当时怎么分辨火线和零线?每次插电的时候都要用电笔分辨一下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当时怎么分辨火线和零线?每次插电的时候都要用电笔分辨一下才行?

家用的两线扁插头是一宽一窄的不会插反的。

网友:
不会插反,是外部因素

但内部因素不保证焊机时不接反啊

图上标注一下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两线扁插头是一宽一窄的不会插反的。

现在的插头也是这样的吗?还真没注意宽窄

楼主:
有无外部电路防止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也是标220的么?

为了出口。

网友:
热底盘±=0也就是接零线。现在的三插可以不用每次都用电笔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插头也是这样的吗?还真没注意宽窄

日本标准是的

网友E:
很简单,零线和火线,因为他是热底盘,插反了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零线和火线,因为他是热底盘,插反了会有危险

除了触电,还有什么危险?另外插反了收音机会不会响?

楼主:
利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是否就能解决热底盘的问题?

网友:
对哦,仔细看图,有转换110和220.

网友:
看图不仔细 多谢指点

网友:
应该是为了区分零火吧 毕竟插反底盘就带电了 容易出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正负
那是文的 十一

嗯,有一定道理,但怎么防止地板接了火线?连底板的那根线断开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有一定道理,但怎么防止地板接了火线?连底板的那根线断开不行吗

旋钮和机壳都是绝缘的。
底盘带电 就带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和机壳都是绝缘的。
底盘带电 就带电吧。

连底板的那根线断开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底板的那根线断开行不行?

断开肯定不行啊。
半波整流,连地底板的线就是供电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肯定不行啊。
半波整流,连地底板的线就是供电的负极。

那误接火线会变成正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误接火线会变成正极吗

肯定不会啊。那不是有12F整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会啊。那不是有12F整流管吗

谢谢,请教我外接一个隔离变压器是否能解决底板带电问题?

网友:
语法理解翻译不一样,大致等同于中国语言区的火和零。v

网友:
“土”号表示 “上或下”( 不同的保险丝)

     符号是标注在靠近保险丝的位置,推测应与此有关。
     该变压器初级为 220/110 两用,不同电压(及电流)选用不同规格的保险丝。线路图 初级上端(火线)分别画出了对应的(两个)保险位,而零线端仅画一个保险(零线接保险是否合理?),故加上 “土” 号以表示 使用不同电压应分别对应装 “上或下” 不同的保险丝

网友:
标记交流电源正负端都用保险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正负
那是中文的 十一

我觉得这是正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我外接一个隔离变压器是否能解决底板带电问题?

标11加高压变压器

网友F:
标11的地盘带电,+-保险丝的作用是,如果外壳接到火线上,那么天线一端是接水管的,等于是火线与大地段路,这个保险丝就会烧掉,+-符号代表插头是否接错。

网友:
所以鬼子用+代表正确,-表示不正确,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11加高压变压器

没看明白,您这是不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原机变压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灯丝变压器,高压直接取自市电,我用一个12V变压器次级改成180V输出,供12F整流,由于该机的高压电流不大,用个小牛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标11的地盘带电,+-保险丝的作用是,如果外壳接到火线上,那么天线一端是接水管的,等于是火线与大地段路, ...

看32楼的电路图,插头正反  接地线也不会烧。因为地线在天线回来的初级,有电容隔着。
底板不等于地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32楼的电路图,插头正反  接地线也不会烧。因为地线在天线回来的初级,有电容隔着。
底板不等于地线。

看这两个电容,如果机壳接火线,,市电就会通过这两个电容流向大地,由于这两电容的容量很小,而且是串联的,耐压高,同时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
所以要玩热底盘,这个电容一定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两个电容,如果机壳接火线,,市电就会通过这两个电容流向大地,由于这两电容的容量很小,而且是串 ...

对就是这两个小电容。
我猜测,之所以两个电容串联,就是因为那个年代 的电容 耐压和质量方面 还不成熟,没有现在的“安规”电容。
40年代 ,50μ以上的电解电容 价格大于等于2A3。

楼主:
这个电路设计,高压直接取自市电,就为了省次级高压线圈?拿着安全开玩笑?

楼主:
顺便问一下,一般的电子管变压器次级也没有零线火线之分了,那是怎么实现底板不带电的?

网友:
所以这个+-保险丝相对严格,用大了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也无法判断插头是否插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一般的电子管变压器次级也没有零线火线之分了,那是怎么实现底板不带电的?

平时大家用的变压器,都是初级与次级隔离的,机器的任何一处既不通火线也不通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设计,高压直接取自市电,就为了省次级高压线圈?拿着安全开玩笑?

这个机器的出现,是鬼子资源非常匮乏的特殊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