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保护板的软包锂电池充电电压

楼主(2024-03-28):
锂电池的充电电压上限是4.2V,但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充电电压能提高吗?也就是直接5V充电,这个问题心里一直没底,今天买的一块软包锂电池到了,先直接用手机充电器接USB电流电压表后接电池,结果USB电流电压表显示直接熄了,赶忙拔出来检查,难道正负接反了?不可能啊,事先已检查和测过是正确的,再测量一遍没接错,再插上显示还是熄了。拿出可调电源试验,电源4.2V时充电电流180mA,逐渐提高电压到4.5V时充电电流已达到500mA,说明电压5V时充电电流已很大,估计能达到2A以上,所以软包电池不能直接接5V充电。

网友:
有些保护板过充保护电压比较高,有些甚至达到4.35v或更高,多数软包三元限制充电电压是4.2v,不安全。
小电池充电电流不能太大,电池很容易鼓包,有些人抬杠,他就是直接5v充的,用了多久多久,只要一次出问题,代价估计能推一斗车电池

网友A:
应该可以,看我就是这样冲电的 因电池上有保护板。。。。。。冲满变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看我就是这样冲电的

我的充电头是2A的,直接通过USB电流电压表接电池,电池是700mAH的,属于小电池,居然显示熄了,说明电流太大充电头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输出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
我的这电池是以前在本坛买的很便宜,再见不到比它再便宜了

网友:
锂电池安全第一,只要是锂电池就都不可以直接5V充电。保护板主要负责短路保护和过充过放保护(都只针对电池端电压起作用),对高电压和电流没有保护能力。

网友B:
啥包的锂电池都不能直接用不限流的5V电源充。
大家不是一直都对锂电池内阻很感兴趣吗?锂电池内阻一般也就几十、一百个毫欧,算100毫欧好了。
电源和电池压差即使只有0.5V,也就有能达到5A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包的锂电池都不能直接用不限流的5V电源充。
大家不是一直都对锂电池内阻很感兴趣吗?锂电池内阻一般也就 ...

开始想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充电上限是4.2V,加了保护板后,保护板总得分压掉点电压吧,这一试就再也不会5V直接充了。

网友:
保护板即使有,一般也是4.2V充电电压,没见过直接用5V干的

网友:
700mAH的电池为了安全还是加个4064吧

网友:
你这个跟是不是软包没有关系,只是保护板的问题。有的保护板不带充电管理电路,这种只能用4.2V充电。带充电 管理电路的,就直接可以接5V或者更高电压充电,充电管理会自动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