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缠防水胶布还是绝缘胶布

楼主(2024-03-28):
防水胶布和绝缘胶布先缠哪个?

98年在路桥公司时,两个施工人员(那时叫民工,现在叫农民工)认为应该把防水胶布缠在外面,说那样才防水。我反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是先缠防水胶布,看过其它电工的方法,也是这样做的。

今天搜了一下,多数说法居然是先缠绝缘胶布。[惊讶]

我先缠防水胶布的原因,是因为防水胶布虽然防水,但它的机械强度较低,容易被外界损坏,而且两根以上相互靠近的电线缠胶布,如果把防水胶布缠在外面,容易把它们粘结起来,再说防水胶布是橡胶性质的,容易粘住灰尘之类杂物。把防水胶部缠在内部,它不但有一定防水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绝缘作用,更重要的原因是,绝缘胶布在外面能很好的保护它。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下雨了,雨衣应该穿在衣服的外面。

网友:
我是里面用pvc防水胶带,中间上高压自粘胶带,外侧在来个防水胶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不到在外部无保护的情况下老化的这么快。

是啊,所以最外层还是需要绝缘胶带来保护的;最里面如果直接使用防水胶带,不需要再次拆开的还好,需要拆开的防水胶带就很难清理了,所以我觉得防水胶带作为中间层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C:
过去教科书上就讲过先用防水胶带再外面用绝缘黑胶布,塑料防水胶带绝缘性防水性好但是抗机械性刮擦较差,黑胶布在外层可以提高包扎点的抗机械性刮擦性。过去防水胶布稀少的时期都是用塑料绝缘带,只是用来加强绝缘性。

网友D:
先绝缘胶布再防水胶带再来一层保护胶带,至少三层。

网友:
先缠防水胶带的话,想再次拆开,清理就够麻烦的;防水胶带在外面,在粘接之前,也有可能松脱(毕竟工作环境有可能造成防水胶带表面脏污),也会和别的线粘结在一起,所以三层是最好的结果。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先防水后绝缘。后来发现有的就是塑料胶带捆个嘎达,从端部望里都能见到铜丝,更可怕的是塑料胶带自己松脱。
其实黑胶布来回缠2层叠4层满足4kv,浸水30分钟不漏就娃是大吉了。

网友:
应该是防水在外层,非强电场合绝缘胶带包好,搭配704密封应该也可以。

网友:
家里接线时也先绕的防水再外包绝缘带

网友:
我一般是先缠一层绝缘,再缠一层防水,最后再缠一层绝缘,感觉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这类问题个人短见:
 大环境来说按设计图纸施工一般来说没毛病-即使出了问题也是按图施工方没啥事。
自己生活用电看环境,个人感觉是南方先防水胶带后绝缘胶带也不能保证万年无忧。
在北方一般施工就是防水胶带后绝缘胶带。不过短时间用的话就是潜水泵接头也是普通塑料胶带无忧。当然是照图施工的话暗接头就是防水外加普通胶带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教科书上就讲过先用防水胶带再外面用绝缘黑胶布,塑料防水胶带绝缘性防水性好但是抗机械性刮擦较差,黑 ...

此话正解。
不过很久没接触室内了,不知道现行国家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下雨了,雨衣应该穿在衣服的外面。

问题现实是雨衣质量差,但又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绝缘胶布再防水胶带再来一层保护胶带,至少三层。

三层就免了吧,有的公司就连买两种胶布都不太愿意。

网友:
   这个三十年前就干过,工地电缆都在露天, 先用高压自粘胶带,再外包绝缘胶带,反过来南方太阳下过不了一个夏天,自粘胶带有使用要求.

  现在接头基本上用自粘胶带包平后再套带胶热缩管,防水抗老化.

网友:
防水胶布和绝缘胶布是啥?前者是那种先拉长再粘橡胶的?后者是黑胶布?
橡胶那种不耐晒,用在最里面,外面再包别的做保护。

网友E: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条文解释中有:

网友:
直接用特氟龙的胶布缠,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条文解释中有:

您这个规范与主帖不参边。

主帖胶布是俗称实际非布,真布“电工黑胶布”已经成历史。

网友F:
防水胶带可用10KV高压,普通绝缘胶带只能用低压。防水胶带易风化易机械伤,外面需要加保护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防水胶带可用10KV高压,普通绝缘胶带只能用低压。防水胶带易风化易机械伤,外面需要加保护层。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正确答案,于是立刻到资料室扒规范、图集,也看了几张电气施工图纸说明,都没有解释。最后找到这个现行规范的条纹说明,提到了胶布。
现在电气安装工程中推行快速端子和绝缘穿刺线夹,因此除了维修,恐怕用不到胶布,您贴出的自粘带都用于电缆维修,小线头一般不用,其实比较规范的维修,高、低压电缆都要使用冷缩中间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正确答案,于是立刻到资料室扒规范、图集,也看了几张电气施工图纸 ...

冷缩接头是近些年才发展使用的新技术。前几年我见一埋地10KV电缆维修,包工方采用冷缩绝缘,一戴白帽督查来见到勒令停工,后来回去研究后又给用了。

网友:
我记得大约十五年前我们的一线人员10KV以上的电缆还使用热缩工艺,拉着煤气罐,后来随着冷缩配件价格越来越低,不论是中间接头还是终端头,全都采用了冷缩工艺,施工简单、快速、标准。说实话,用缠胶布的方法修电缆,尤其是T接,根本没法做好外护套的防水。

网友B:
这是半个月前外协来做的其中的一组接头,是先绝缘胶带再防水胶带最后再缠一次绝缘胶带,但最后一个接头(靠下面的)的最后一次绝缘胶带用完了,又是在户外所有活当中的最后的活,他们就只是留一丁点的绝缘胶带用于防水胶带的封口,仅仅半个月左右的日晒雨淋就龟裂成这个样子,而不是粘接成一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正确答案,于是立刻到资料室扒规范、图集,也看了几张电气施工图纸 ...

我在云南,这种高压自粘带普遍当防水胶布用。另外我说的绝缘胶布,就是到五金店里能买到的那种,塑料材质。布材质的现在很少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半个月前外协来做的其中的一组接头,是先绝缘胶带再防水胶带最后再缠一次绝缘胶带,但最后一个接头(靠 ...

想不到在外部无保护的情况下老化的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下雨了,雨衣应该穿在衣服的外面。

你那个是雨往里面淋,水管正好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层就免了吧,有的公司就连买两种胶布都不太愿意。

那是公司没有吃到防水不到位的亏,我们公司的深井泵,电缆接头在200多300米深处,想想电缆接头的防水做不好是什么后果?

网友:
绝缘胶带就是绝缘防止短路和防裸露触电用!所以应该直接使用到裸露处也就是里层必须先用绝缘胶带,防雨胶带作用就是防水,肯定要用到外层!至于防水胶带是否抗晒是否抗剐蹭那是防水胶带本身设计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
进来看帖学习,没弄过高压,老实跟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所以最外层还是需要绝缘胶带来保护的;最里面如果直接使用防水胶带,不需要再次拆开的还好,需要拆 ...

正解。先缠绝缘胶布,再缠防水胶带,最外面可用塑料胶带或普通塑料带等缠绕捆扎做机械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