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接口显卡

楼主(2024-03-28):
电脑从USB3.0输出视频信号,VGA驱动外置,通过USB3.0接受数据,至少显示VGA的分辨率640*320足够了吧

网友:
如果仅是传输 显示数据,
USB2.0 就足够了.

如果不压缩传输24位真彩.

50MB/60HZ/3Byte = 0.277.. M

这个数据接近于 640*480  .

然而,只要压缩一下,如以最常见的264编码,这个编码器低端的CPU/GPU/SOC都会有.
就不算50MB/s ,就算给你 1MB/s ,换算成码率= 8mbps ,传输中画质的 1080p 视频足够了.

---
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如 移动通信运营商/bank 给用户签名的小屏 很多即是 usb2.0 的外置显示器.

然后显卡在现代计算器中,更多承担的图形运算任务,这个运算不仅要硬件(GPU),还涉及软件(OS驱动),
其间总线的数据传输带宽和速度都要超高的要求. 这个时候 即使用上 3.0 / 4.0 都总会不够用.
且电脑上提供的 usb_root 端口 不会太多,常见 1~4个.

而显卡常用的 pci-e 就不一样了, 不但通道多,而且还可以并用, 如 pci-e X8, pci-e x16

以常见的 pci-e 4.0 x16 为例,提供的总线速度 高达 30GB/S  ,这比 USB3.0  5Gbps(0.6GB/S) 高的可不止一个数量级.

网友:
去淘宝搜一搜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会有详细的性能介绍。

网友:
USB是数字传输口而VGA是模拟输入口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确实可以把USB转换成VGA或HDMI,某宝上面有很多,装上驱动就能用了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48242406:43834760
分辨率支持1080P,比640*320高太多了!

网友:
你要求的分辨率用 USB 2.0 就能做到了。

网友:
当你想到一种东西或者创意的时候,就去淘宝搜一搜,可能有惊喜的发现。

网友:
还真有这种东东,开眼了

网友A:
N 年前AOC 就有款显示器就是USB 接口的,直接插主板USB 口就可以直接显示画面,但是有个弊端,这个显示器要进系统后才会显示,在开机启动时是没有画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 年前AOC 就有款显示器就是USB 接口的,直接插主板USB 口就可以直接显示画面,但是有个弊端,这个显示器要 ...

去找了一下,还真有USB显卡扩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 年前AOC 就有款显示器就是USB 接口的,直接插主板USB 口就可以直接显示画面,但是有个弊端,这个显示器要 ...

是直插主板通用USB口?还是要直插主板专用的type-C显示专用口?

网友B:
USB那速度和PCIE显卡接口差的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得协议转换,转换还得继续丢速度。估计一般APP问题不大,要是玩大点的游戏估计得卡成P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那速度和PCIE显卡接口差的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得协议转换,转换还得继续丢速度。估计一般APP问题不大, ...

宝上找到有卖的了,usb2.0输出800*600,usb3.0输出1080p图像,就是不知道图像稳定不稳定。现在,只要有想法,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人做了出来,就是有人比我想到的更早

网友:
usb2.0就能实现

网友A:
是直接插主机USB 口就可以显示的。不用接其他设备扩展。那个显示器里面有个显卡芯片,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我忘了,那个显示器电源都不用接,就usb 供电就可以,显示器上还是有个DC 头的,可以接适配器的。我要找找看,说不定我这还找的到这种显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插主机USB 口就可以显示的。不用接其他设备扩展。那个显示器里面有个显卡芯片,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我 ...

显卡,要么再主机箱里,要么在显示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