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A板子如何拆除

楼主(2024-03-28):
如题,新入一个MF10A,转档开关不顺,正转还好,逆时针转卡滞不顺,想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问题,看半天不知道怎么把板子拿出来,求指导一下。

网友:
多看,多想几遍,准行。

网友A:
把前面的旋钮拆了,再把三个螺丝拆了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的旋钮拆了,再把三个螺丝拆了   就可以了

我看到旋钮轴上有个卡环,是把这个卡环取下来,旋钮+轴就可以向正面拉出来是吗?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用wd-40喷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253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用wd-40喷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2531&extra=

好的,谢谢
我晚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