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超外差调幅收音机电路只有AGC而没有AFC电路

楼主(2024-03-29):
如果超外差调幅收音机电路加上AFC电路,是不是轻松跟踪,可以用很低的中频?

网友:
黑白电视机没有调整接收频率的AFC电路,所谓的AFC也只是调整行频的。彩电必须有AFC是为了锁住4.433618Hz的彩色副载频,也没有直接自动调整接收频率的功能,就算有也是间接调整。

网友:
全电视信号是调幅的没错。

网友:
是工作原理不一样,AFC需要根据频偏曲线调节,调频机鉴频曲线是S形的,可用于AFC,而调幅机只有单峰的检波曲线,不管是向上偏还是向下偏,电压都降,是没法调的

网友A:
几乎电视机都具备AFC电路,但电视信号传输也是调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乎电视机都具备AFC电路,但电视信号传输也是调幅的。

我现在才听到电视信号是调幅的,

网友C:
视频信号是调幅,伴音信号是调频。

网友:
1964年德国产的根得-卫星250晶体管收音机,就设计有AFC,只调频受控!调幅不受控,工程师们早就做出来了!

网友:
为坛友的创造力点赞!

网友:
节约成本。

网友:
AGC为自动增益控制,即其对调幅信号幅频曲线的幅度进行控制,达到控制信号增益的目的;AFC为自动频率控制,即其对调频信号相频曲线的相位进行控制。调幅信号需要检波,调频信号需要鉴频后,才能检波。如调频收音机中的中频调频信号(10.7MHZ)必须要进行鉴频,即由调频中频信号变换为相位信号,再由相位信号转换成调幅度信号后才能由二极管进行检波,并输出音频。所以,两者本质上相差太远,无法进行比较。

网友:
我觉得带PLL数调的AM机器,应该就相当于有AFC了,有些PLL芯片会不断的监测中频和本振,如果偏差就会调整VT改变本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才听到电视信号是调幅的,

是的!视频信号是调幅,伴音信号是调频。彩色信号(色差信号)是正交平衡调幅(NTSC) , 我国的 PAL 是逐行倒相正交平衡调幅。

网友:
理论上说视频信号不是调幅!是残留边带VSB,可以当成调幅信号来处理,当年单边带接收机成本太高,又不能让一个频道占用太多频率资源,就用上了残留边带调制。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利用中频信号鉴频的频差电压,去调整本振频率。

网友D:
AM特别是MW和LW段没有实用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特别是MW和LW段没有实用意义

MW 和 LW 信号范围很大,超外差变频后中频波动范围大,容易出格。所以加以AFC矫正好一些。

网友:
1)超外差FM的鉴频特性是过零反极性的,符合引出控制信号的正负条件;

2)调幅信号的检波所得信号,在频率特性上就是中放的馒头形状,检波电压与中频偏移没有对应正负电压变化,在带宽内近似是小平顶-慢变化-无极性的,无法用作偏调修整控制信号;就算把中频特性调成很尖的曲线,二极管检波也不能区分两侧的变化;

实际上,有一些收音机本振电路一些措施对稳频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1)靠偏置稳压保持本振稳定的简易措施;
2)本振输出设置二极管稳频,靠伏安特性的缓与陡限制幅度变化----稳幅能够间接地有利于频率稳定;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利用中频信号鉴频的频差电压,去调整本振频率。

抱歉!看帖不细致。这样也许可以。那不就相当于精确跟踪、点点统调了?

楼主:
我的手残废了。希望大师们能帮我实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技术不成熟,三极管贵。能省则省。

网友:
因为没有必要。如果有需要,那是一定要加上这个的。

楼主:
时过境迁。现在是电子零件很便宜,现在是电池电能很便宜。技术 不成熟?何以见得?当时不必要的,现在许多翻篇了,因为现在的人要求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信号是调幅,伴音信号是调频。

正确!!!

网友:
我的个人观点:超外差收音机需要的不是AFC,而是设法稳定振荡频率。AM广播频道间隔9k,收音机中频带宽7k,当调谐准确后,只有振荡频率漂移小于±1kHz才不致混台,而AFC的作用是改变振荡频率,当环境中有频率与接收频道临近、幅度比接收信号强得多的广播,AFC就会被邻频道锁定,导致想接收的弱信号节目收不到。

楼主:
那电视高频头AFC就不怕弱台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