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陋就简,用6632a和66332a 测量DCDC电源转换效率

楼主(2024-03-29):
手头一个6632a,使用兼容语言,这个语言几乎已经没人使用了,一个66332a,使用标准的scpi语言,
6632a sink做的不好,有偏差,ad也差点, 66332a要好很多。
考虑用这两个仪器合起来做一个DCDC电路的效率自动测算,用python

两个机器的操作指令不一样,费了半天劲,终于出结果了
用6632a做输入, 66332a做输出,这样就避免了6632a 做sink不怎么样的弊端。

测试对象,曾经热门的tps61088,设定在输出12v,输入是一节锂电的电压

规格书指标的效率部分:

实测结果

结果:测试结果符合预期

测试对象和设备

楼主:
重新修改了程序,改成分组不同的输入电压来显示不同负载下的模块的转换效率曲线。

网友:
木头大人厉害!

楼主:
66332A作为负载,因为没法跨过CV直接进入CC,所以第一个电流值不准确,需要去掉,程序处理了一下,这下曲线非常准确了

楼主:
补充一个小米车充12v 转5v的转换效率

网友A:
设备成色不错. HP 66332a 能做电子负载用吗. 倒是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成色不错. HP 66332a 能做电子负载用吗. 倒是没想到.

惠普大部分 66 起头的电源都可以从外部吸电流,而特别的是,663 起头的几个(6631/6632(66332)/6633/6634)这个吸电流是可设置的,因此可作为恒流电子负载使用,相当于一个电压比较低(6632/66332 是 20V,最高的 6634 也不过 100V)、电流比较小(6632/66332 是 5A)的电子负载。

楼主:
不能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