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纠正薄板扭曲,请教钣金大师

楼主(2024-03-29):
灯板扭曲很别扭!无从下手。

网友A:
建议凑合着用,如果实在看着别扭,拆下来砸一砸,装上凑合着用。

钣金上需要矫形,先消应力再矫正,一般家里显然没那条件,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凑合着用,如果实在看着别扭,拆下来砸一砸,装上凑合着用。

钣金上需要矫形,先消应力再矫正,一般 ...

原先挺平整的,应力从哪来的?只记得一块方形薄板中间凸起,不能砸中间(越砸越坏),要把周边砸薄才行,,,,,,,,,

网友B:
一般处理方法,就是用手,反方向在再拧回去,不过恢复平直几乎不可能

网友:
        并非单纯应力还有受热后变形,而且变形不均匀造成的,没有强硬的办法比如用螺丝固定,否则不容易矫正。

网友:
中间部分锡焊受热冷却后收缩造成,没法弄。

网友:
物体的预应力在外界的作用下产生的反应,人力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彻底解决得平整如初的,既然费心费力都不能弄平整,就不如将就使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处理方法,就是用手,反方向在再拧回去,不过恢复平直几乎不可能

您说的这办法是可以,但是两条LED灯条是粘合在铁皮上,不敢矫枉过正。这还真是个很难办的事。从钣金力学原理讲是有原因的,平板比较好分析点,他这横截面很复杂!找不出变形的原因。

网友C:
自身结构注定它不可能板板正正,可以给它加辅助支撑,首选10毫米铝板,给贴背面。
次选钢板,因为厚重并且比较难找到板板正正的,除非激光割,再平面磨。
再次,找块木工板得了,缺点也明显,时间久了也会变形,并且影响散热。
如果不要精度的话,去做铝合金门窗的地方,铝合金方管切一截回来

网友D:
不是要固定到天花板上吗?四点固定紧了就平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要固定到天花板上吗?四点固定紧了就平伏了。

现在不是流行强磁片固定吗。是两片强磁片吸合屋顶铁皮灯盘(如果是3点就好了也可纠正一些),不是螺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身结构注定它不可能板板正正,可以给它加辅助支撑,首选10毫米铝板,给贴背面。
次选钢板,因为厚重并且 ...

您说的铝合金门窗料很好!厚度够不易变形,这铁皮太薄了!(原装的商品灯板就这样)

网友:
        我去年做了一个简易工作台,桌子面是厚木板的,面上盖了一层厚约一毫米的防滑钢板,因为钢板面积不够是三块焊接的,焊接后面是鼓起三个大包,出现了扭曲情况,面上不平,后来我在三个大包的最高处用角磨机锯来三个大口子,基本消除了应力,经过简单的敲打和焊接,桌面基本平整了。
       过后我想想,单纯靠锤子敲打是无济于事的。
       我遇到的情况可能是个特例,反正扭曲的铁皮或钢板不大好矫正(包括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做了一个交易工作台,桌子面是厚木板的,面上盖了一层厚约一毫米的防滑钢板,因为钢板面积不 ...

凸起来的地方表面积大了,越砸越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起来的地方表面积大了,越砸越不行,

        我那个简易工作台长约一米二,宽五十五厘米左右,焊接前我还担心钢板变形问题呢,没等焊接完就出大包了,焊接完毕后问题就更大了,看敲敲不行,最后决定才开的口子,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
       您说的对越砸大包越不行,效果正相反。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