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种把高电压70V降为12V,5V的小电流稳压电路,只有晶体管能受的

楼主(2024-03-29):
70V,芯片是受不了的。

晶体管确可以。好像是个串联稳压电路。

谁记得,给点提示

网友:
70V,芯片是受不了的。

这是70年代的观念吧。。。。。。

楼主:
或者90V直流。。。

网友:
DC DC变换器。。

网友:
我记得XL7015的输入5-80V输出1.25-20V,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参考本区  “输入电压 30-60VDC,输出 12V, 100毫安,有什么简单的IC或分立元件方案?”

网友:
别说70V了,220V都可以用芯片直接降压。

网友:
电动三轮上就有70伏变12伏的变压器,成品不贵

网友:
70V,芯片是受不了的

+++++++++++++++

为什么受不了,受不了那些手机充电头怎么做出来的 220V 市电整流后 311V

当然你可能不要这种方案,要纯线性的:也有,蛐蛐 70V 算毛,几百伏都是小意思

网友:
70V 芯片受不了不会至于,也许是低压线性稳压器芯片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给人一种错觉。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串联功率电阻再并联1w以上5伏稳压管获得。

网友:
TL783,可以输入125V,输出可调,电流700mA,三端器件(和LM317系列应用一致),线性器件。

网友:
220V用芯片直接转5V有的是

网友:
楼主不给出具体电流大小、体积、负载变化范围,有否稳定度、纹波大小的要求。
什么提示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