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可以二次变频吗?会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4-03-29):
如题 不知道选择性会提高多少?音质有提升吗

网友A:
为变频而变频?先搞清楚为什么要变频,然后再想想为什么要二次变频,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B:
有的,以前专业接收机调频有四次变频。
现代技术进步,估计专业接收机三次变频就够了。
多次变频只有缺点,没有优点。

网友:
FM调频二次变频,应该是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变频而变频?先搞清楚为什么要变频,然后再想想为什么要二次变频,答案就出来了。

对的,
二次变频主要目的是为了抑制镜像频率干扰,

网友C:
CXA1129的FM就是2次变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以前专业接收机调频有四次变频。
现代技术进步,估计专业接收机三次变频就够了。
多次变频只有缺点 ...

很想看看“专业接收机调频有四次变频”的例子。
以便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XA1129的FM就是2次变频电路。

那是因为这个片片支持TV伴音,为了低中频架构变频稳定(低中频的LO和RF太接近,容易影响RF回路),1混频选择把FM和TV都变到一个相对比较中等的频率上去(这样RF和1LO就不那么接近了),然后再用第二LO(57M)进行低中频变频,中频为150K。
因此,它选择了2次变频。所以要先搞清楚它为什么选择2变,而不是为了变而变。

网友:
调频二次变频按道理可以简化电路,一中频可以用55.485M,与AM共用,二中频10.7M,一中频回路相当于高放,同时不需要统调

网友:
用彩电高频头的调频收音机是二次变频的。

网友:
二次变频主要是为了抑制镜像频率干扰,

网友D:
我的德生9702就是FM、SW用二次变频,中波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德生9702就是FM、SW用二次变频,中波不是

9702的FM是2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702的FM是2变?

抱歉可能记错了,说明书没找到,找出机子来看写的是SW二次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可能记错了,说明书没找到,找出机子来看写的是SW二次变频。

87-108,覆盖21M,21/2=10.5M,中频选10.7M,镜像都在87~108通带以外呢。
前面有BPF,高放负载再调谐一次,2变没什么收益。

网友:
健伍L-02T应该算是三次变频:一次变频为10.7mhz,二次变频将10.7mhz变成4.5mhz,三次变频又将4.5mhz变回10.7mhz。这应该算是三次变频吧?

网友:
二次变频的一中频频率高减少镜像,如一次455(465)中频的短波机,在短波中段开始镜像非常强,高段就分不出是镜像信号还是主频,但中频频率高不好做到高增益,噪音易大易自激,同时带宽也会过大易混台,再弄个低的中频补上述缺点,但混频过程又会产生噪音,过多次变频不是好事,早年模拟对讲机大多就二次变频,二次变频比较权衡并且灵敏度比一次变频高了一级中放的增益。但二次变频业余没一定水平还是难自行设计出合理电路,更多次变频就更难把控,早年国产厂家生产对讲机都直接抄仿鬼子品牌电路,收音机业余DIY弄多变频还是仿制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