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水表里的电池可以用14500锂电池代换吗?

楼主(2024-03-29):
    智能水表里的电池ER18505M,是锂亚硫酰氯电池。标准电压为3.6V。这种电池不能充电!请问可以用4.2V的14500锂电池代换吗?或者用3.2V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代换吗?

网友:
几年不用换,应该可以。

网友:
还要自己换吗?不是水物换。

网友:
锂亚电池自放电极小,1%左右每年,一般可满足6年设计使用周期。其它电池内耗严重基本上望尘莫及。锂锰勉强接近它

网友:
水表电池平时不工作吗?

网友:
虽然没有换过,但是我认为这个替代应该问题不大,保险一点的,拿个不要充满电的去,3.8V这样的替代保险些,但是锂亚电池自放电非常小,所以放进去可以很长时间不用管。
另外,您这里的电池需要自己换的吗?我这里都是水表公司来换的,也就是他们拆下来了才认识了锂亚电池。

楼主:
    谢谢以上坛友的热心回复!我家水表用了约5、6年后停水,需要换电池。物业来人更换后收费50元。我看到淘宝上完全一样的水表电池也就10元多。觉得物业收费偏高。就想下次自己换电池。

网友:
换用自然可以,只是需要及时充电。

楼主:
    水表里的锂亚电池网购也就10元多。可以安心的用5年多。完全没必要用其它电池代换。
    我的想法是:水表电池一旦没电,立刻就停水了。而网购电池到货要等好几天。家里用水等不了。不得不让物业更换(收费50元)。我想将换下旧电池的插头连引线拆下,接到手头的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上。暂时给水表供电,维持家里用水。等网购的水表电池到货后自己再换上。

网友:
一般不能直接用普通锂电池(4.2V的)代替.
可以用磷酸铁锂电池代替(3.6V), 这个可以充电, 只是容量大概只是普通锂电池的一半.

网友:
水表、电表和燃气表都不是用户资产,除了燃气表是用户负责电池,其他都是对应供方维修更换。看楼主描述,是水务不能及时上门服务吗,还是水务只管总表,小区内部供水归属物业?如果供水是物业,那相应设施就应该是物业负责维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