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最简18650供电Si4732A10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03-29):
最近UVK5+Si4732A10特别火,让我又想起4732这款芯片,改造K5嫌麻烦,还不如单独做一个,挑选了100*100*35防静电pp盒做外壳,直接Sprint-Layout 6.0画PCB,花了两天时间,为了降低焊接难度(方便画PCB),主控、充电、功放均用模块,预留了BGA2818(测试效果不好),layout第一次尝试双面板加铺铜,过孔阻焊层没有去除,看着有点别扭。
天线焊了个M2.5螺丝,收纳时拧下,装上时支撑上盖,喇叭通过橡胶柱卡在上盖上,打开时当提手,完全打开时当撑脚。
18650加了反接保护,充电模块考虑了排针和直接焊接(测试不太好焊)。
小拨动开关不太靠谱,用跳线当开关,3个排针,关闭时插到另一侧。
4732假货太多,选了一家散装重编带,做了个测试座,20个有4个不能用,原装5个有2个不能用,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还好卖家还不错,退货退款了,邮费也是他出的。
pp盒底部略小,PCB做大了,切了一点点。
程序先用4735库里的SI47XX_02_for_Mirko_Pavleski_radio/MIRKO_V1,最新2.1.8里没有了,后尝试V2,10s无操作自动保存一次状态,LGT8F328P的EEPROM库和原版不太一样,删除EEPROM.begin,EEPROM.end,EEPROM.update改EEPROM.write才能编译通过。
老王家的1602兼容3.3V(V0对地短接),就剩几个了,找了好久才重新买到一批。右侧留了一排排针孔,焊接稍长的排针用于支撑屏幕。如果显示乱码,修改下库程序,两处2000改为2200即可
arduino-1.8.8\libraries\LiquidCrystal\src
LiquidCrystal.cpp
void LiquidCrystal::clear()
{
  command(LCD_CLEARDISPLAY);  // clear display, set cursor position to zero
  delayMicroseconds(2000);  // this command takes a long time!
}
void LiquidCrystal::home()
{
  command(LCD_RETURNHOME);  // set cursor position to zero
  delayMicroseconds(2000);  // this command takes a long time!
}

补充内容 (2024-3-30 11:42):
LGT8F328P首次下载可不接DTR,以后下载不接好像下不了。

补充内容 (2024-3-30 18:29):
下载时用电池供电,不要用电脑5V。

补充内容 (2024-3-31 17:56):
V2好多批次切换单边带无声(程序出错?),手上尾字母XT0,XT1,X1N没问题。

楼主:
配合新版甜甜圈天线,接收中波效果不错。外形比AM LOOP天线小巧,无需变压器,效果差不多。当然这种方式AN383中的中波陷波器就不要安装了。

补充内容 (2024-4-16 17:23):
测试发现甜甜圈天线中波自动搜台能锁定,LOOP天线不行,当然是两台机测试的,不排除个体差异。

楼主:
这是嘉立创的打叉板吗,相同位置,第三次打样有问题,第一次过孔设置问题,第二次改了没问题,第三次不知为何成这样了(文件核对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32还是比较好玩的,期待后续。

后续可能有点小改动吧,欢迎多提意见。

网友B:
在某鱼看到你的作品了,很有意思

楼主:
焊了4套,有两套串磁珠的FM有底噪,短接就好了。
又改了一版,用了CM1213A-02SR(注意不是SO,封装不同)的一路,比CM1213A-01SO便宜,焊盘改了下兼容BAV99,不改转过点也行。换了绕线电感,不太好焊。

楼主:
AN383中提到的拉杆天线总长56cm,在SW波段为12pF,在FM98MHz为22pF,RFSim99汉化版\Example Files\Si4732.cct为输入仿真文件。

楼主:
CM1213A-01SO ON2018 丝印231x ON2010 丝印D231 3.3V最大5.5V 输入电容0.85pF最大1.2pF
TPCM1213A-01SO TECH PUBLIC 丝印231x 3.3V最大5.5V 输入电容0.85pF最大1.2pF 结构同上,参数一致
CM1213A-01SO-N BORN2018 丝印5ML 最大5V 结电容0.7pF最大0.8pF 结构不同,引脚不兼容
AU0522S2 丝印U0522 最大5V 结电容3pF 1688买到的国产,宣称丝印D231,结构同上类似
BAV99 丝印A7W 二极管电容最大1.5pF 串联二极管结构,引脚同上兼容
AN383 Si47XX ANTENNA, SCHEMATIC, LAYOUT, AND DESIGN GUIDELINES推荐的是CM1213-01ST,我用的是BAV99,想用1213,ON太贵,对比发现还有以上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好奇,咱们现在大量的diy4732,和德生山进等旗舰机的4732,在外围设计上有没有区别啊,我指的是 ...

个人感觉肯定有区别,对于SDR影响不是很大,另加高放除外,我就比较随意,反正也能响。即使同一批次,个别芯片测试信号高一级。
可参考根德G3的原理图,用的是4735。

ETON G3.pdf

网友B:
其实我一直好奇,咱们现在大量的diy4732,和德生山进等旗舰机的4732,在外围设计上有没有区别啊,我指的是影响接收效果的方面

网友A:
4732还是比较好玩的,期待后续。

网友:
4732好用吗?

楼主:
好用,一装即响。

楼主:
V2多个批次单边带无声原因找到了,I2C设置了400kHz,V1中没有指定,默认100kHz。
void loadSSB()
{
  //  rx.setI2CFastModeCustom(400000); // You can try rx.setI2CFastModeCustom(700000); or greater value
  rx.loadPatch(ssb_patch_content, size_content, bandwidthSSB[bwIdxSSB].idx);
  //  rx.setI2CFastModeCustom(100000);
  ssbLoaded = true;
}

网友C:
把根德的前级做进去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嘉立创的打叉板吗,相同位置,第三次打样有问题,第一次过孔设置问题,第二次改了没问题,第三次不知为 ...

非要从两个孔之间,两个焊盘之间走吗?你从焊盘外面走不行吗?哈哈,那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某鱼看到你的作品了,很有意思

嘿嘿,我也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鱼看到你的作品了,很有意思

谢谢,欢迎多提建议,准备做第五版了,FM 180nH要靠近输入,为内部调谐电感,AM串联4.7uH,是针对容性拉杆天线,对于甜甜圈天线,是否要串电容,我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根德的前级做进去会不会效果更好

模拟前级我不会设计,PCB只是接通,没考虑分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要从两个孔之间,两个焊盘之间走吗?你从焊盘外面走不行吗?哈哈,那样就没问题了

改了,3个孔之间走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我也看到了

第4版过几天上

网友E:
请教一下,
我想“间接”收听 航空波段,
就是用电路把航空波段接收来 变频成短波频率范围,再用短波接收机来接收播放。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电路吗? 灵敏度高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我想“间接”收听 航空波段,
就是用电路把航空波段接收来 变频成短波频率范围,再用短波接收 ...

参考根德G3,或者这个:https://oshwhub.com/chimchim4482/GNR001#P4
还有这个小巧,可惜我下不了,https://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t-151529.让你的短波机增加“航空超短波接收”功能——航空接收头.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参考根德G3,或者这个:https://oshwhub.com/chimchim4482/GNR001#P4
还有这个小巧,可惜我下不了,ht ...

谢谢您。
哈罗CQ坛,申请注册了五六次都没成功,不知道咋回事

没很看明白。这电路怎么调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
哈罗CQ坛,申请注册了五六次都没成功,不知道咋回事

不调谐,整体移动到短波波段,和汉荣达737类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调谐,整体移动到短波波段,和汉荣达737类似。

那就是说不一定必须要德生收音机。
把这个电路的CP电容右端接到普通收音机的短波段 也同样可以了吧。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8741&extra=

关于中短波用hiz模式可以提高拉杆的效果,我发过一 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说不一定必须要德生收音机。
把这个电路的CP电容右端接到普通收音机的短波段 也同样可以了吧。

是的,找个一般的短波收音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8741&extra=

关于中短波用hiz模式可以提 ...

大概看了一下,不是很理解,目前试下来中波用甜甜圈天线或AM LOOP天线效果差不多,前者小巧,后者带引线可引出,短波的话我从三楼垂了根5米多长电话线,效果也还可以。

楼主(2024-04-29):
买了个小K收音机做对比,他有A4双面彩印说明书,我也整理了一个说明如下:
接收:FM86-108MHz,AM150k-30MHz(LW,MW,SW,LSB,USB)
外壳:100*100*35mm防静电pp盒,合上便于收纳,撑开犹如钢琴。
板子:95*95*25mm
喇叭:4Ω2.5W
功放:8002功放板
供电:18650(自备),防反接
充电:typeC 4056带充放保护板
显示:反射式1602,简单英文或缩写
主控:升级Arduino nano兼容(LGT8F328P),自带安卓编程口
操控:编码器带按键
VFO 频率 按一下显示Band,进入波段选择;按两下显示Menu,进入菜单选择
按住开机,显示“EEPROM RESETED”后松开,恢复初始值
无操作10s以上,保存当前状态,下次开机自动进入该状态

菜单默认顺序如下:
Volume 音量 35(0-63)
FM RDS OFF/ON
Step 步进 FM 100kHz(50,100,200) AM 1,5,9,10,50,100kHz
Mode AM模式 AM,LSB,USB
BFO SSB拍频 步进10Hz
BW(BandWidth) 带宽 FM AUT,110,84,60,40kHz AM 3(1,1.8,2,2.5,3,4,6kHz)
AGC/Att(Attenuation) 自动增益/衰减 AGC ON ATT 0-36
SoftMute 静音 4(0-32)
AVC 自动音量控制 32(12-90) 步进2
Seek Up 向上搜索
Seek Down 向下搜索

预置频率如下:
名称, 类型,                 下限,上限,预置频率
"VHF", FM_BAND_TYPE, 8600, 10800, 10690
"MW1", MW_BAND_TYPE, 531, 1701, 1044
"MW2", MW_BAND_TYPE, 150, 1720, 810
"MW3", MW_BAND_TYPE, 1700, 3500, 2500
"80M", MW_BAND_TYPE, 3500, 4000, 3700
"SW1", SW_BAND_TYPE, 4000, 5500, 4885
"SW2", SW_BAND_TYPE, 5500, 6500, 6000
"40M", SW_BAND_TYPE, 6500, 7300, 7050
"SW3", SW_BAND_TYPE, 7200, 8000, 7200
"SW4", SW_BAND_TYPE, 9000, 11000, 9500
"SW5", SW_BAND_TYPE, 11100, 13000, 11900
"SW6", SW_BAND_TYPE, 13000, 14000, 13500
"20M", SW_BAND_TYPE, 14000, 15000, 14270
"SW7", SW_BAND_TYPE, 15000, 17000, 15300
"SW8", SW_BAND_TYPE, 17000, 18000, 17500
"15M", SW_BAND_TYPE, 20000, 21400, 21400
"SW9", SW_BAND_TYPE, 21400, 22800, 21500
"CB", SW_BAND_TYPE, 26000, 28000, 27500
"10M", SW_BAND_TYPE, 28000, 30000, 29600
"ALL", SW_BAND_TYPE, 150, 30000, 1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
哈罗CQ坛,申请注册了五六次都没成功,不知道咋回事

我给下下来了,原作者好像有在本坛注册,联系不上,感谢原作者。

补充内容 (2024-5-9 05:51):
pcbdoc,没装软件打不开,有谁能帮忙导一个打样文件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24-5-12 13:46):
原理图可用DXP2004打开,PCB是6.0的打不开,网上找了个可以转成KiCAD的,原理图打开出错,PCB可以打开。
AD 源文件转成 KiCad 在线:http://www2.futureware.at/KiCad/

网友A:
求甜甜圈天线PCB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甜甜圈天线PCB文件,谢谢。

我买的成品,立创EDA上有人分享了

楼主:
重新弄了张A4说明书

楼主:
板子不大,元件不少,这还不是全部,少部分立创没有的在优信买的,还没到,另外忘了买晶振,漆包线得找找手上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Sprint-Layout 6.0 PCB+arduino源程序,期待大家改进,目前自动搜台门限有点高,我没找到改哪里,另输入调谐电容设置没有研究。

PCB

源程序

网友F(2024-06-20):
引用 楼主:
Sprint-Layout 6.0 PCB+arduino源程序,期待大家改进,目前自动搜台门限有点高,我没找到改哪里,另输入调 ...

楼主你好,最近也打算做4732,你感觉4732的中短波和灵敏度如何,查过大量资料,貌似4732好像灵敏度不如4734或者47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最近也打算做4732,你感觉4732的中短波和灵敏度如何,查过大量资料,貌似4732好像灵敏度不如47 ...

没仔细对比,好像差不多吧,后者封装我玩不转,买过一块成品已经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不是很理解,目前试下来中波用甜甜圈天线或AM LOOP天线效果差不多,前者小巧,后者带引线 ...

我最近也搞了好几个和您一样的pcb甜甜圈天线,但接某些diy的4732的机器上效果很差,但另一种带可变调谐的甜甜圈就能正常使用,请教别人后得知,带调谐的甜甜圈为高阻 ,而直接的甜甜圈为低阻 ,需经高阻lna后才能匹配。

网友G(2024-08-07):
Si4732是通过CPU写入的程序设定频率范围吧,手上有台日淘机,FM76-90MHz,怎么改成国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Si4732是通过CPU写入的程序设定频率范围吧,手上有台日淘机,FM76-90MHz,怎么改成国内使用?

4732是的,日频机如带伴音,外接CPU控制,否则太麻烦,参考我其它帖子。

楼主:
Sprint-Layout 6.0 20220428支持输入中文插件,导出钻孔数据需勾选注释行禁用,否则因为注释有中文再次导入出错,输入中文后文件较大,还未打样测试,用2012版可以打开,显示层名称变了,还是习惯老版。

楼主:
第一次打样开方孔,0.635长为4格,宽为3格,太长了,0805绕线电感斜过一点焊接,不知嘉立创最小能开多大方孔。

网友H(2024-12-10):
引用 楼主:
焊了4套,有两套串磁珠的FM有底噪,短接就好了。

CM1213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呢?BAV99不行么?好多电路用的都是99,难道是因为99的电容大,影响性能,99的电容也不算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CM1213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呢?BAV99不行么?好多电路用的都是99,难道是因为99的电容大,影响性能 ...

手册推荐的,说是电容小。

楼主(2025-03-23):
最新改版,收音部分找人做成了模块,接两个带功放喇叭,实现立体声输出,太阳能充电,夜间照明小灯,甜甜圈天线(实测中波效果不错),折叠拉杆天线。

网友I:
我有个疑惑:不论是4732还是4735芯片,中波接收灵敏度偏低。不知道何故?根据芯片手册上面有射频第和普通地两个类别。难道天线信号输入的地和普通地需要分开吗?我是把它弄在一起了,难道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疑惑:不论是4732还是4735芯片,中波接收灵敏度偏低。不知道何故?根据芯片手册上面有射频第和普通地 ...

你用的什么天线,我以前分开的,这次找人做的小模块没分开,没注意区别,用甜甜圈天线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只si4825准备体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天线,我以前分开的,这次找人做的小模块没分开,没注意区别,用甜甜圈天线感觉还可以。

我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J:
4732芯片天线部分不要铺地试试。我一向做法是底层铺地,表面层芯片天线接收区域不铺

网友:
引用 网友J:
4732芯片天线部分不要铺地试试。我一向做法是底层铺地,表面层芯片天线接收区域不铺

好,改一下再试试。说不定真有收获。
这是我设计的出口型触摸屏机器,用SI4735芯片居多。SI4732芯片版本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