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作二补休,中波两灯机也要搞齐

楼主(2024-03-29):
前些日子做了个短波单灯大环再生机,寻思着还是弄个中波的吧,很久以前心里就种了草!还是喜欢交流电子管,用了一个6K4做再生接收,一个6J1低放,白天重庆本地两个中波台声音还是很大的,晚上临近中波台能听清,声音偏小,看着点亮红红的灯丝,心里美滋滋,发帖嘚瑟一下!

网友A:
镀银高温线做输入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银高温线做输入线圈

对的,特氟龙线,成型好,绕出来有一定间距,可以直接绕磁棒上面

网友B:
防水壳是塑料壳的吧,里面放了磁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壳是塑料壳的吧,里面放了磁性天线

嗯,PVC塑料盒,用高温胶带绕在一片洞洞板做的支架来固定的

网友C:
6J1管子阴极应该串一个60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6J1管子阴极应该串一个600欧电阻。

电压低,也可以不串,电流只有1mA,当然串了提高一些负栅压有利于线性度,但是电流会进一步拉低,声音大了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栅极电阻只用到470K,再生调节更平滑一些,用到2兆欧震荡强烈,信号容易淹没在啸叫中,不容易检出电台,后续可能还要减小一点反馈线圈,当然就这样用也行,声音改善不大,只是大的栅极电阻有利于收到远方电台

楼主:
这种阴极再生的方式,容易造成高低端再生不均衡问题,导致调台要麻烦些,要时不时调整下再生,或者调到整段临界起振不产生萧叫才好用,目前在想办法缓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阴极再生的方式,容易造成高低端再生不均衡问题,导致调台要麻烦些,要时不时调整下再生,或者调到整段 ...

在晶体管里,射极再生只需1~2匝,所以高低端是比其他方式更均匀,到了电子管阴极再生为何变得高低端不均匀?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晶体管里,射极再生只需1~2匝,所以高低端是比其他方式更均匀,到了电子管阴极再生为何变得高低端不均 ...

我觉得还是再生线圈多了,降低一些屏极负载,降低栅极电阻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塑料接线盒耐热怎么样?能长期使用吗?我看有人用这个做小胆机的机箱,安装6N1的地方被烧变形裂开了。

网友E:
双连,建议再上一层楼,再加一个6K4,弄个调谐高放的再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连,建议再上一层楼,再加一个6K4,弄个调谐高放的再生机。

这个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