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看谁能回答的出来

楼主(2024-03-29):
如下图, 两个电位器,分别为10K和1K,题目为:
1、怎么接线才能实现图中的AB之间3.3K和BC之间7.7的阻值?
2、当电位器统一顺时针旋转到底时,又能得到AB之间11K和BC之间0K。
3、单独调整10K或者1K电位器,也可以改变A-B,B-C之间的阻值。

看看谁能画的出来,还是压根就无解?

请留下您的答案。由于题目临时增加了第2、3项,前面回答的朋友的答案跟着也会有误,这里表示歉意~~

最好能画一下接线图因为有时您的描述我可能无法完全领会。

网友A:
C1串A2    A1和B1是3.3k ,B1和C2是7.7k。不知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串A2    A1和B1是3.3k ,B1和C2是7.7k。不知合适吧?

按照您的答案,我画出的接线,应该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
A1-B1-A2-B2=AB,B1-C1-B2-C2=BC

网友B:
b1接 b2,a1到a2是3.3,c1到c2是7.7

楼主:
也就是无解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接 b2,a1到a2是3.3,c1到c2是7.7

不知道您是这个意思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无解对吧

你看看新的答案,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答案,我画出的接线,应该明显是不对的

难道这样加法都算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是这个意思不是

这问题也太无聊了吧,
输出只能留abc三个脚,那就不行了。我本意是留4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新的答案,应该差不多。

您的回答我真的有些迷茫了,我先只管画出来,感觉咋这么别扭哇

网友D:
电位计是可以调节的,不是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也太无聊了吧,
输出只能留abc三个脚,那就不行了。我本意是留4个脚

哈哈,是哇,4个脚,我就不提问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计是可以调节的,不是固定电阻。

我知道,就是现在两个电位器固定在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当然旋动一个,题目的数字也会有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样加法都算错?

A1-B1直接就输出3K了,3.3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A1-B1直接就输出3K了,3.3是怎么来的?

那是你出题不当,电位计当然是用来调节的。不给调节不如直接画固定电阻来干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出题不当,电位计当然是用来调节的。不给调节不如直接画固定电阻来干脆。

可能是我的问题吧,那如果同时顺时针调到底,就会有个底数,我原本的初衷是,当AB之间为11K时,BC之间为0. 也就是就算单独调整1K的电位器,也能改变BC之间的阻值,我再修改下题目。

网友:
3个脚不可能得出正确结果,4个脚可以,
当只有2个脚时,如下图,等效于(R1+R3),再并上(R2+R4),左边路等效阻抗是3.3k,右边路等效阻抗是7.7k
也是闲的淡疼,以上情况只在R1/R2 = R3/R4时成立.
这种电路好像可以叫"比例电阻电路",如果没有这个称呼,那就叫这个名字吧,感觉挺贴适.
相同电流只走比例电阻,可以通过这个原理挑选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