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SUI T-1000里面的LA1266 脚电压跟手册不一致,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4-03-30):
    最近收到一个SANSUI的组合机上的收音头SANSUI T-1000。外接75Ω的FM天线发现自动搜索不停,手动搜台可以。搜到本地强台正常,但是没有立体声,立体声等也不亮。找到SANSUI T-1000的服务手册,测试IC LA1266的电压发现几个引脚电压跟手册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LA1266故障?

其中8脚实测电压为12v,手册电压为 0.17v
其中9脚实测电压为9v,手册电压为4.2v
其中16脚实测电压为0v,手册电压为2.5v
其中18脚实测电压为2.45v,手册电压为1v
其中20脚实测电压为0v,手册电压为11.4v
其中23脚实测电压为4v,手册电压为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2的的容值已经测不出来了。在电路板后面并联焊上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多大容量?

我查了LA1266的DataSheet,里面写双中周鉴频中的电容都是100pf。我买到最大是91pf,就并联上了。独石偏差也比较大,标称91实测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外围电路故障尤其是中频变压器内附电容老化所致,与IC无关。还有你查出来的数据未必就正确,供电脚 ...

多谢,专家答复

我等电容到了更换下电容尝试看看。我看论坛内之前一个帖子也有类似问题,我不敢确认是不是同样问题。我也认为IC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919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外围电路故障尤其是中频变压器内附电容老化所致,与IC无关。还有你查出来的数据未必就正确,供电脚 ...

      再次感谢大神指导,更新最新进展!
      昨天网购独石电容到了,下班回家饭都没吃就开搞。焊下LA1266的双鉴频中周,图中DT1和DT2。测量中周内槽路电容容值,DT1的内容值是62pf,DT2的的容值已经测不出来了。在电路板后面并联焊上独石电容,找到本地FM强台再微调DT1的磁管,发现Locked灯竟然闪了一下,这一刻兴奋那以言表,继续慢慢调整至Locked长亮。这时候奇迹发生了,Stereo灯也从慢慢闪烁到常亮了,音箱里的音乐一下子开阔了!搞定!
     再回头测量LA1266的8脚和9脚的电压,发现也已经基本正常!8脚已经是0.18v,9脚是3.8v。再通过慢慢调整DT2的磁管,9脚电压也慢慢升到4.2v!
     再反复测试自动搜索功能,自动搜索也已经正常,自动停止正常,搜到后locked和stereo灯陆续点亮!

山水T1000的LA1266电路

山水T1000的LA1266电路

DT2

DT2

并联电容

并联电容

测量8脚电压

测量8脚电压

调整9脚电压

调整9脚电压

全亮

全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神指导,更新最新进展!
      昨天网购独石电容到了,下班回家饭都没吃就开搞。焊下 ...

DT2的的容值已经测不出来了。在电路板后面并联焊上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多大容量?

网友C:
那个电容的脚弄短点,长了不好。
最好是瓷管的装到屏蔽罩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容的脚弄短点,长了不好。
最好是瓷管的装到屏蔽罩里去。

感谢你的意见!
您说的太对了,我也尝试了这么搞,但是无奈手太拙,不敢动里面的瓷管,生怕再把中周搞挂了。这中周挂了对我这生瓜蛋字,就更难搞了,只能先这么凑货了。。。。。。开始不懂,用吸锡器把几个焊盘都吸掉了很尴尬很丢人,后面改用吸锡线好很多!老板子不好伺候

昨晚听了一晚,FM这效果太棒了,Amazing !虽然我用的功放和音箱都是国产还都是二手(天逸AD66h+玄度6202),但是效果真的很棒!
虽然电台现在都很少播放CD,但立体声效果真的很爽,很多强台效果感觉可以比CD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意见!
您说的太对了,我也尝试了这么搞,但是无奈手太拙,不敢动里面的瓷管,生怕再把中周搞挂 ...

老板子是要小心点的。

对于单面板,可能用空心针比较方便。对于双面板,可能最好用的就是吸锡泵或者吸锡带了把。

80p-100p的电容的话,也可以考虑云母的,低压的体积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子是要小心点的。

对于单面板,可能用空心针比较方便。对于双面板,可能最好用的就是吸锡泵或者 ...

感谢大佬建议,又学到不少!

网友:
看见有人赞美fm音质好听的。在本坛实属不易。主流观点是am好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LA1266的DataSheet,里面写双中周鉴频中的电容都是100pf。我买到最大是91pf,就并联上了。独石偏差 ...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

我是新手,希望对您有用!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希望对您有用!祝你好运!

师无长少,艺无止境。

网友D:
中周里电容好像用银的瓷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里电容好像用银的瓷管电容

是的
藏在中周的“肚子”里面,两边导线非常细

网友(2025-03-31):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神指导,更新最新进展!
      昨天网购独石电容到了,下班回家饭都没吃就开搞。焊下 ...

正想要找老师,老师好!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图中不是双鉴频中周吧,在LA1266脚之间并0-100pf电容总是收不到台,谢谢!

网友:
sansui T1000,四联电调高频头,第一级双栅场管,LA3410解码,应该说灵敏度和音质都很好。
这机器咸鱼上价格不贵,应该是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