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DSP收音机SI4825

楼主(2024-03-30):
听说DSP收音机芯片性能不错且简单易制,咱也试试
芯片用SI4825,只做FM,简洁之上。

网友A:
找个老的1651,声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老的1651,声音更好

手里有老的1651,对比了一下感觉这个双盆喇叭除了低音略逊其他完胜(其实主要是不舍得用在此机上

楼主:
确实简单,一装就响,可是可是灵敏度怎么还不如自制的模拟收音机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简单,一装就响,可是可是灵敏度怎么还不如自制的模拟收音机呢?

加高放试试,略有改善,可还是不行啊。。。。。。
换一商家购了4825,重做PCB集成了高放部分,成功了。
难道这芯片还有假的?

楼主:
装了2只不一样的旋钮,是难以取舍,请指点。

网友B:
这外壳做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做得漂亮!

谢谢点评。弄外壳可以说是又苦又累又脏

网友:
试试4836,4825灵敏度不太好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试0936M B9,调频的灵敏度非常高,随便弄弄就比大多数厂机高得多。中波只要磁棒能达到120mm、两端放置线圈,灵敏度也能碾压大多数厂机。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这几天正在看0936MB9资料。